数模混合LVS流程

楼主(2021-04-22):
之前做过数模混合的LVS,当时把这个流程整理了一下,现在分享出来
如果其他人还有其他的数模混合LVS的方法的话,欢迎指教

网友A(2022-01-14):
请问.cdl都是自己生成的吗?PDK好像也会提供一个.cdl?我好像把这两个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cdl都是自己生成的吗?PDK好像也会提供一个.cdl?我好像把这两个搞混了…… ...

PDK也会有cdl文件,自己生成的cdl文件其实也是调用了PDK里的cdl文件,做LVS的话,cdl文件是用自己生成的。
cdl文件用描述了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器件的参数,与cadence里图形化的schematic是一样的,其实calibre对cadence里的schematic原理图与layout做lvs的时候,就是分别将schematic和layout转换成cdl文件,然后进行比较的。

网友:
積極自我盡心力 增強國家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