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显示我的layout里没有电阻

楼主(2021-04-23):
(图片)

网友:
这样提问,什么都看不出来。原因有很多:PDK安装可能错误、工艺检查文件可能用错、电阻调用设置可能错误……太多可能性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识别层的问题

网友:
看看提取文件是怎么提取电阻的,再看看电阻是怎么画的,比较一下有什么差异。

网友(2021-12-22):
先把net解决了

网友:
看层次,看调用的电阻种类对不对,不止检查LAYOUT,也看电路。
先把最下面的info解决了或许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