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匹配,这样对么?

楼主(2021-04-23):
各位大佬!在下继续求助!请帮我看看这样摆是不是对的

差分对

差分对

layout

layout

楼主:
你昨天不是还说对的呢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昨天不是还说对的呢么?

有人说    ABBA,共质心,感觉比ABAB好,但是在距离很近情况下共质心对梯度的消除作用很小,而ABAB在一般情况下周围环境的一致性反而更好,那实际中用哪种  看情况吧 。  也有人说   ABAB比ABBA或BAAB的commoncentroid匹配性要好,但是更浪费面积,还有就是绕线也有讲究,交叉走线产生的寄生效应可以相互抵消

网友B:
两边补点儿Dummy好啦 排布我反正觉得挺好

网友C:
个人感觉,面积比画法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面积比画法更重要。

要看   工艺要求吧   我感觉  面积    工艺梯度   和 周围环境   这三个因素  ,不同工艺的侧重点不同吧   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面积比画法更重要。

一开始我摆了两排,然后这个图片是四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补点儿Dummy好啦 排布我反正觉得挺好

这个排法符合共质心匹配么?

网友D:
一直纠结不如花点力气查书 书上连基本的摆法都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纠结不如花点力气查书 书上连基本的摆法都列出来了

嗯嗯恩恩恩恩

网友:
大差不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排法符合共质心匹配么?

我觉得很好啊 不过你上面说的两排不太好 太长了 不利于整个Block的布局

楼主:
莫非兄台有更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很好啊 不过你上面说的两排不太好 太长了 不利于整个Block的布局

谢谢老铁对我的肯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莫非兄台有更好的建议?

我喜欢用ABBAABBAABBAABBA
             BAABBAABBAABBAAB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喜欢用ABBAABBAABBAABBA
             BAABBAABBAABBAAB

倒是有一部分人建议这么做,只是像我这种这么摆的有何不妥呢?兄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是有一部分人建议这么做,只是像我这种这么摆的有何不妥呢?兄台

母鸡啊

网友F:
最好还是要结合你的design rule来匹配,一般design rule都会给你建议匹配方式的

网友F:
这两种匹配方式各有优势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    ABBA,共质心,感觉比ABAB好,但是在距离很近情况下共质心对梯度的消除作用很小,而ABAB在一般 ...

  梯度严格来说已经是二级效应了,也就是仿真是仿真不出来的。
  除非是很老的工艺,130nm的工艺,LOD效应就已经很明显了。而LOD效应是模型能体现的效应。

  ABBA,如果共用ACTIVE 区域,明显器件模型上就不匹配的,除非浪费面积,每个管子分开单独画。否则ABBA仿真就能看出明显的不匹配。所以共用ACTIVE的情况下ABAB明显要好。都分开画,到底哪个好,其实有点形而上了。

  但像图中这种摆法,其实等于做了二次匹配了,等于2D方向都做了,我觉得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倒是有一部分人建议这么做,只是像我这种这么摆的有何不妥呢?兄台

拆的足够多的时候,其实基本没分别。

你除了最边上的,中间不也是ABBA/BAAB,边上的单独看,又是2D的AB/BA的匹配,基本没差异的。

就如同上面有人所说,mismatch首先决定的是面积,面积足够大,做了2D匹配的,差异很小。只有简单的1D 匹配,比如ABBA和ABAB比较,差异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还是要结合你的design rule来匹配,一般design rule都会给你建议匹配方式的

为啥我在文档里面没有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的足够多的时候,其实基本没分别。

你除了最边上的,中间不也是ABBA/BAAB,边上的单独看,又是2D的AB/ ...

默默点头,觉得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喜欢用ABBAABBAABBAABBA
             BAABBAABBAABBAAB

那么四排的话就是
ABBAABBA               ABBAABBA
BAABBAAB               BAABBAAB
BAABBAAB               ABBAABBA
ABBAABBA      还是   BAABABBA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么四排的话就是
ABBAABBA               ABBAABBA
BAABBAAB               BAABBAAB

我的话支持左边,看起来对称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话支持左边,看起来对称性更好

第一排第二排镜像对称出第三排第四排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的足够多的时候,其实基本没分别。

你除了最边上的,中间不也是ABBA/BAAB,边上的单独看,又是2D的AB/ ...

“你除了最边上的,中间不也是ABBA/BAAB,边上的单独看,又是2D的AB/BA的匹配,基本没差异的。”
这句话没理解,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排第二排镜像对称出第三排第四排是么?

整体看满足X,Y轴对称,也满足圆点对称

网友H:
这么大的管子更容易MIS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大的管子更容易MISMATCH

失配?

网友I:
我觉得用AABBAABB更好点 这样两个管子的公共端是在外面,sti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了

网友(点评):
aa******a***aa bb***a******abb bb***a******abb aa******a***aa 四排和二排不就抵消了吗,我以为上述不是更好好吗

网友:
按书本上来说没什么问题,关键很多情况不能量话,匹配的A和B两个管子越小匹配可以做得越好,另外有2个点可以考虑一下:1,就是热应力梯度,找下芯片发热严重的点2,就是物理上做多点DUMMY 让边上的POLY gate 跟里面的刻食环境一致。

网友(点评):
匹配的管子要适中,不能过小过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我在文档里面没有看到啊。。。

有些工艺的design rule可能没写那么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用AABBAABB更好点 这样两个管子的公共端是在外面,sti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了  ...

我看到的是******,是特意这样显示的么?还是我才疏学浅,没看明白这个含义。。。???

网友J:
是哪个节点的工艺?电路上是m形式,版图上源漏合并了,是finger的形式。m和finger的一些参数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哪个节点的工艺?电路上是m形式,版图上源漏合并了,是finger的形式。m和finger的一些参数不一样。 ...

电路finger等于2

网友K:
aabbbbaaaabbbbaa
bbaaaabbbbaaaabb
bbaaaabbbbaaaabb
aabbbbaaaabbbbaa
这样匹配就可以满足电路的m=32 nf=2 又满足合并减少面积了和共质心  为了这两个差分管工艺做出来更精准记得加dummy

网友:
m数比较多,这个布局还可以,可以根据整体布局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K:
aabbbbaaaabbbbaa
bbaaaabbbbaaaabb
bbaaaabbbbaaaabb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喜欢用ABBAABBAABBAABBA
             BAABBAABBAABBAAB

同意

网友:
太复杂,没必要。关于中心 cross couple就好,您这个搞了多少对称点啊,呵呵

网友:
而且看起来你的走线并没有match。只是gate走线match

网友(2022-10-10):
引用 网友E:
我喜欢用ABBAABBAABBAABBA
             BAABBAABBAABBAAB

为什么不能来你家干饭啊?

网友L:
这种匹配是小日子实验过最好的一种方式之一,但是你gate的连接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两种匹配方式各有优势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的足够多的时候,其实基本没分别。

你除了最边上的,中间不也是ABBA/BAAB,边上的单独看,又是2D的AB/ ...

学到了,大佬

网友M:
楼主,这是跨度一年,还能回复,太敬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梯度严格来说已经是二级效应了,也就是仿真是仿真不出来的。
  除非是很老的工艺,130nm的工艺,LOD效 ...

ABAB,如果不单独分开放置的话,你的连接都没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匹配是小日子实验过最好的一种方式之一,但是你gate的连接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

gate就是比较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是跨度一年,还能回复,太敬业了

回味一下

网友N:
引用 楼主:
那么四排的话就是
ABBAABBA               ABBAABBA
BAABBAAB               BAABBAAB

明显右边排布更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明显右边排布更合理

为什么右边的更合理,个人感觉左边的match度更高啊

网友O:
Dummy 的L做大点,建议做到1um。

楼主:
引用 网友O:
Dummy 的L做大点,建议做到1um。

好的,收到

网友:
AABBAABB 和ABBAABBA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相对于两种匹配方式,更应该注意一下器件周边环境。

网友(2023-06-20):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    ABBA,共质心,感觉比ABAB好,但是在距离很近情况下共质心对梯度的消除作用很小,而ABAB在一般 ...

ABAB

BABA
其实这样也是共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