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电阻端点无法plot瞬态电流

楼主(2021-04-23):
已经保存了所有电流节点,并且把电阻上的电流放到ADE的output,还是无法plot,只能plot MOS的瞬态电流。这是什么原因?是软件本就如此 还是我哪里操作有误?

网友A:
把电流也存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流也存下来吧

你好!上面的两幅图里我已经保存了电流了,  是还有别的地方的电流设置需要保存吗?

网友:
在结果浏览器查看

楼主:
所有这些节点的瞬态电流全都看不了。
我单独搭了个简单的电压源和电阻电路,发现理想电阻瞬态电流可以plot,工艺库里的电阻电流无法plot。重启icfb后二者均可输出。

但是!回到这个大电路,我重启了很多次,电阻结点的瞬态电流均无法plot。

提示一句  “*Warning* no "IT" data for node "/I6/R4/PLUS"”

请问什么原因啊?好玄学

网友B:
输出电阻的电流是不是直接输出该电阻的电流 不用端点啊 hspice里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阻的电流是不是直接输出该电阻的电流 不用端点啊 hspice里是这样的

我记得spectre可以直接通过端点看电阻电流啊   不清楚为什么这次看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得spectre可以直接通过端点看电阻电流啊   不清楚为什么这次看不了

你试试直接点电阻不要点端点,或者把整个电路重新弄一遍,软件重新打开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直接点电阻不要点端点,或者把整个电路重新弄一遍,软件重新打开一下
...

直接点电阻无效,重开软件无效。。。。至于重新弄电路,感觉即使重新copy一份它OK了,也还是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换成analog lib 里面的res 试一下 别急 慢慢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analog lib 里面的res 试一下 别急 慢慢debug

谢谢!analog里的理想电阻是可以直接plot电流,换成库里的就不行了,我已经无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