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upf仿真isolation没有起作用

楼主(2021-04-23):
使用vcs仿真upf。A模块输出给B模块
A模块断电之后输出信号正常变成了X态,但是我在B输入插入了isolation。isolate信号也有效了,B模块是always_on的,但是B的输入信号还是成X态了
没有被clamp。
我相同的代码用irun仿真的时候是可以clamp的,只不过仿真的时候多加了-lp_assign_ft_buf这条指令
请问大神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
曾经遇到过在irun不能上下电,而vcs可以上下电的问题,最后发现其实是UPF有地方写的不规范导致的。
个人认为VCS对upf的细微不规整处有更高的容忍度。估计你这里也一样,实际上是有东西没写好导致的

网友(2022-09-14):
你好,楼主,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