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运放稳定性与Miller电容和极点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1-04-23):
稳定的运放只能有左极点,左极点越靠近虚轴,是否就意味着更靠近右半平面,这个运放就会越不稳定
但是对于一个两级运放来说,在两级之间增加Miller电容补偿,可以将两个极点推远,提高的相位裕度,放大器更稳定。但是这个时候运放的主极点被推向虚轴,距离右半平面更近了,它不应该代表运放更加不稳定了吗?为什么极点位置与相位裕度对放大器的稳定性的描述会出现矛盾呢?

网友A:
运放的主极点是个实数,这个实数在米勒电容变大时会无限接近于原点,但不会被推到虚轴。

网友:
我的理解是,系统的极点只要都在左半平面,就是稳定系统。
开环运放的相位裕度越高(实际是要看环路增益的波特图),其闭环之后的阶跃响应就越不容易出现shoot。
毕竟你说的运放也是闭环用的,所以并不冲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主极点是个实数,这个实数在米勒电容变大时会无限接近于原点,但不会被推到虚轴。 ...

也就是说极点具体在左半平面的位置并不影响稳定性?只要是在左半平面就行了?

网友(2023-12-14):
感觉主极点一般不会推到很靠近原点,而且运放一般是闭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