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7 右键copy电路时出错

楼主(2021-04-23):
提示信息为:Error(gdmExec): command /../tools/dfII/bin/ccpDFIIChecker failed with status 255.
warning *  (ccpiDispatchPreChecker) copy fails technology consistency precheck.

楼主:
有网友说要添加 setenv CCP_DISABLE_DFII_CHECKER all 那么应该把它添加到哪里呢,我的是bash,在.bashrc添加export CCP_DISABLE_DFII_CHECKER=all,发现没有效果?

网友(2022-04-11):
楼主解决没有,我现在和你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3-06-25):
2楼正解

网友A:
就莫名其妙会遇到这种问题,也不知道为啥,二楼的方法很好用

网友B(2024-01-03):
引用 网友A:
就莫名其妙会遇到这种问题,也不知道为啥,二楼的方法很好用

这个方法咋用啊 大哥 我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咋用啊 大哥 我看不懂

添加到环境变量里面,一般是 .cshrc 或者 .bashrc文件,具体看你系统里用的是哪一个,稍稍注意一下两种文件的语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