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常见问题1——UART接口类加密芯片调试注意事项

楼主(2021-04-23):
1、是否可以使用上电复位?
通常情况下,建议MCU使用一个GPIO连接到加密芯片的RST引脚,当加密芯片状态异常时,MCU可主动对加密芯片进行复位,重新初始化。但有些客户由于MCU接口资源紧张,希望进行上电复位。上电复位电路如图1所示,建议R选取10K,C选取10uF。R、C的参数选取用户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整。
1
2、为什么获取随机数成功,但是调用算法无返回?
很多用户使用T=0协议进行算法调用都会提出该问题,绝大多数是因为没有按照规定的格式进行收发数据。协议要求小于等于5字节的指令要可以一次性发送给加密芯片,大于5字节的指令要先发送前五字节命令头,接收加密芯片返回的1个过程字节后再发送后续数据。获取随机数指令长度是5字节,所以一次性发给加密芯片没问题,但调用算法的指令长度大于5字节,要分布处理。假设指令为8008 0000 09 0102030405060708MCU处理正确流程如下所示:
MCU发送8008 0000 09
MCU接收过程字节08
MCU发送0102030405060708
MCU接收返回值6108
很多用户并没有按照上述流程处理,而是让MCU一次性将8008 0000 09 0102030405060708发送给加密芯片,造成通信异常。
3UART帧数据格式是什么?
1起始位、8数据位、1偶校验位、2停止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必须要有偶校验位。
4、为什么加密芯片供电正常,复位引脚时序也正常,但是没有输出复位信息?
UART接口类加密芯片工作时必须要有外部时钟输入,因此不光查看VCCRST引脚状态,也要判断CLK是否正确输入到加密芯片了。
5、复位信息长度是多少,是否会变化?
3B 6D开头的复位信息长度是17字节,3B 7D开头的复位信息长度是18字节,芯片的复位信息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
芯片的复位信息能定制吗?

楼主:
芯片复位信息后面几个字节是可以按照客户要求定制的。且全球唯一。

网友:
UART接口加密芯片为什么需要外部时钟啊?加密芯片自己不能提供吗?

网友:
随机数有什么用,不确定的对芯片意味着什么?

网友:
UART串口是异步通讯,由于异步通讯没有时正确输入到加密芯片?

网友:
听说UART接口算法移植类加密芯片是凌科芯安公司的专利产品,有了解的吗?

网友:
你可以去他们官网看看去

网友:
学习了,总结的很到位,期待楼主第二篇文章

网友:
1起始位、8数据位、1偶校验位、2停止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具体说说

楼主:
UART传输都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地传输,每个字符是一位一位地传输,并且传输一个字符时,总是以"起始位"开始,以"停止位"结束。每一个字符的前面都有一位起始位(低电平,逻辑值),字符本身由5-7位数据位组成,接着字符后面是一位校验位(也可以没有校验位),最后是一位或一位半或二位停止位。

网友:
很多用户让MCU一次性将8008 0000 09 0102030405060708发送给加密芯片,造成通信异常,我就犯过这错误

网友:
UART接口类加密芯片其复位信息仅有3B 6D和3B 7D开头的复位?客户有定制需求的话应该也可改变吧

网友A:
我们正在寻一颗芯片 ,加密芯片哪家强?

网友:
LKT系列的芯片,百度搜一下啊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正在寻一颗芯片 ,加密芯片哪家强?

可以试试我们家的加密芯片,我们一直在做信息安全领域的,联系方式V:15850170174,赵 ,苏州国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