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以功耗换速度" 和本征增益gm*ro是否矛盾?

楼主(2021-04-23):
我之前对于“功耗换速度”的理解是   电流大了,对结点电容的充放电速度变快,实现了速度提升。

但是对于电流源负载的共源级,电路增益近似为gm*ro,根据公式推算,似乎I越小增益越大,增益大的话是不是输出边沿翻转更快?那是不是说 “功耗越低,速度越快”?

我是不是混淆了摆率和增益的关系?

我的想法应该是有问题的,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自知自明

网友A:
gm和I是成正比的哈,gm=(2Iβ)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m和I是成正比的哈,gm=(2Iβ)开根

gm确实和I成正比,本征增益似乎就不是了

网友B:
速度跟带宽有关,与增益无关,简单来看就是rc常数。增大电流,ro减小,c不变,于是电流与带宽是成正比的。

网友:
gain不是速度

网友C:
要提升模拟设计的档次,就得降低ro在头脑中出现的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提升模拟设计的档次,就得降低ro在头脑中出现的次数

应该增加 哪个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跟带宽有关,与增益无关,简单来看就是rc常数。增大电流,ro减小,c不变,于是电流与带宽是成正比的。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增益和速度应该不能直接对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m确实和I成正比,本征增益似乎就不是了

我明白了,谢谢指正

网友(2021-06-10):
3dB带宽对应主极点的倒数为时间常数,时间常数越小速度越快

网友(2024-08-07):
功耗可能最直观的方面能体现在电路的压摆率上 至于增益和带宽需要和其他电路参数来相互匹配才能有相应的变化

例如电路增益 本征增益=gm*ro gm和ro都和偏置电流有关 在电路过驱动电压和尺寸不变的情况下 ID越大gm越大 但是ro又和ID呈反比 ID越大 ro越小 所以 功耗换速度本身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增益的变化还需要配合电路尺寸电压设置等方面的操作
个人理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