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跨电压域接口信号的CDM ESD防护

楼主(2021-04-23):
TSMC N12 FFC工艺中,芯片跨电压域接口信号的CDM ESD防护,要求信号线的面积不超过32um2(CDM ESD PEAK Current 5A ),如何理解该CDM ESD要求,请教论坛内的ESD大神和专家们?

网友A:
像是天线效应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天线效应的要求

检查面积的方式的确很像天线效应,我觉得还是有些难以说通的地方,有没有更准确更科学的解释
如果单纯考虑类似天线效应的解释,我的不仅在跨电压域的接口信号,即使同一个电压域内信号线的长度太长也会产生类似的效应(CDM ESD),但是N12的ESD rule并没有针对同一个电压域内信号线面积的约束

网友B:
可以放具体的rule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放具体的rule上来吗

见图的事例,两个跨域(共地)的信号传输,电压域不同,信号线面积不超过32um (CDM ESD 5A)

共地跨电压域域传输

共地跨电压域域传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见图的事例,两个跨域(共地)的信号传输,电压域不同,信号线面积不超过32um (CDM ESD 5A)

...

是小于32um,就不需要加CDM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小于32um,就不需要加CDM了吗?

不是的,这个是共地的,本来可以不需要CDM ESD   防护的,但是要求信号面积小于32um2,如果超过32um2是不是需要加CDM  保护器件,rule内没有描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这个是共地的,本来可以不需要CDM ESD   防护的,但是要求信号面积小于32um2,如果超过32um2是不 ...

这个问题我们也遇到过,我们后来分析的结果这个是Antenna rule,因为T12n都是finfet的管子,应该对电荷积累比较敏感。但是为什么将这个rule写在ESD rule里面,我们也没有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们也遇到过,我们后来分析的结果这个是Antenna rule,因为T12n都是finfet的管子,应该对电荷积 ...

规定面积的,确实和ANT rule很类似,可能怕CDM电流被接口的长信号线引导过去吧,毕竟线越长尖端放电效应越明显。
关于这个rule,我觉得即使不是接口的信号线,每个电压域内部的信号线过长或者面积过大,也会有类似的ANT效应,我觉得跟是否是接口信号没什么太大关系

不过我看过ST的ESD rule,对线长是有要求的,不单单是接口的信号线,这个规定的是线长而不是线的面积

台湾柯教授的讲义中,对接口的线长也做了描述,规定的是线长,接口线越长,ESD保护的要求越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规定面积的,确实和ANT rule很类似,可能怕CDM电流被接口的长信号线引导过去吧,毕竟线越长尖端放电效应 ...

你说的这个线越长,ESD越要加强,是因为线越长寄生电阻越大。跟这个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线越长,ESD越要加强,是因为线越长寄生电阻越大。跟这个不是一回事。
...

寄生电阻越大不是越好吗?本来信号的CDM保护都要求ESD电阻>= 200欧姆啊,电阻越大限流和分压能力越强,对MOS管栅保护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线越长,ESD越要加强,是因为线越长寄生电阻越大。跟这个不是一回事。
...

接口信号线的电阻越大,对ESD保护越强才对啊,我觉得你理解不太正确,这个就跟ANT 效应类似,越是长线越容易发生ANT效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口信号线的电阻越大,对ESD保护越强才对啊,我觉得你理解不太正确,这个就跟ANT 效应类似,越是长线越 ...

你说的没错,我少考虑你应用环境了。
我所说的电阻越大,ESD越要加强是针对PG net.
对于crss domain的信号而言,电阻大会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没错,我少考虑你应用环境了。
我所说的电阻越大,ESD越要加强是针对PG net.
对于crss domain的信 ...

感谢回复

网友(2021-05-31):
引用 楼主:
见图的事例,两个跨域(共地)的信号传输,电压域不同,信号线面积不超过32um (CDM ESD 5A)

...

应该还是处于CDM防护的要求,在CDM感应电荷的时候,金属线上积累的电荷应该跟面积成正比,防止VDDB放电的时候损坏buffer2的pmos gate。可以问下Fab。

网友(2022-09-09):
是不是如果是跨不同的地,需要在中间加方向diode的CDM保护电路?

网友D(2024-12-10):
同问。CDM相比其它ESD不太容易理解。 跨电源和跨地都需要加CDM保护吗?CDM保护是需要p+n还是和天线效应一样对地的diode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CDM相比其它ESD不太容易理解。 跨电源和跨地都需要加CDM保护吗?CDM保护是需要p+n还是和天线效应一样 ...

如果地是share的,就不需要cdm保护,其实大部分芯片地都是share的,最后都封装到一起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线越长,ESD越要加强,是因为线越长寄生电阻越大。跟这个不是一回事。
...

寄生电阻这个解释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