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电容负载的Buffer如何设计环路补偿?

楼主(2021-04-23):
各位前辈,
      最近在进行Reference Chip的设计,其中的输出级Buffer需要驱动一个0.1uF~10uF的负载电容。buffer结构可以简化为一个两级运放,类似LDO的机构。目前遇到一些环路补偿上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问题背景:在官方Chip Datasheet中有写增大输出电容CL减小ESR能够增强稳定性、提高瞬态特性,说明主极点应该是在输出节点。但是电路结构使用Miller,第二级增益高达160dB,等效到第一级输出节点的电容将高达300uF以上,无论如何主极点都会是在第一级,而不会是输出节点。
                在设计阶段,我是希望主极点在输出节点的,这将带来三个好处:1.增大CL会增强稳定性;2.可以与Buffer输出电阻形成天然RC-LPF,能够抑制输出噪声水平;3.增大CL能够提高瞬态特性。

问题:所以,要将主极点设计在输出节点,那么:1.还能使用Miller补偿方案吗?
                                                                      2.不能使用Miller,那么使用什么补偿方案更好?(可能为了提高环路增益,需要内部设计更多增益级,但假设寄生极点在带外)

希望有做过的朋友,能一起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1 不能用
2 一般用ESR和CL造零点抵消内部极点。
第二级160dB有点猛啊,走了多少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不能用
2 一般用ESR和CL造零点抵消内部极点。
第二级160dB有点猛啊,走了多少电流啊? ...

但是ADI的电路实际上用了Miller,Datasheet里面却说增大CL可以提高稳定性。所以矛盾了,让我不知所措。
160dB是内部主信号通路上有3个增益级叠上去的。整体功耗500uA/5V

网友B:
不如指明reference datasheet,再做讨论。因为你目前的一些讨论条件是正确的吗,严重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指明reference datasheet,再做讨论。因为你目前的一些讨论条件是正确的吗,严重怀疑。 ...

ADI-ADR35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ADI的电路实际上用了Miller,Datasheet里面却说增大CL可以提高稳定性。所以矛盾了,让我不知所措。
1 ...

看了他们datasheet,没有什么160db这种东西。你们是在反向??
如果就是简单二级运放,miller补偿,那确实增大CL不应该能改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他们datasheet,没有什么160db这种东西。你们是在反向??
如果就是简单二级运放,miller补偿,那确 ...

确实在做逆向分析,所以160dB纯粹是仿真出来的结果,电路结构看下来就是等效为主环路Miller补偿的两级运放。所以仿真结果和Datasheet描述存在矛盾,分析无法继续进行。

楼主:
突然看到一篇文章,还没看完,但是确实再说我目前这个问题的,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一起讨论:http://www.elecfans.com/d/672536.html

网友C:
但是ADI的电路实际上用了Miller,Datasheet里面却说增大CL可以提高稳定性。所以矛盾了,让我不知所措。不矛盾,有个东西叫cascade miller. 搞懂了就好做了

网友D:
楼主分享的那个网站的文章 里面只是提到了miller电容的一些东西,实际如果主极点放在外面的话 miller电容越大越不好,越小也没效果的吧如果是ahuja 连接方法的miller电容 其实也是会把主极点放在第一级而非输出级的,所以主极点放在输出的话,miller其实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享的那个网站的文章 里面只是提到了miller电容的一些东西,实际如果主极点放在外面的话 miller电容越 ...

ADI的做法就是ahuja结构,输出PAD反馈到EA第一级(两级折叠cascode)的cas管Source端。

网友E:
0.1~10uf 这种负载 ,如果采用的是三级运放类型,频率补偿采用NMCF/NMCFNR/TCFC等都可以的,一般带宽就1~2M,但是带载能力很强,关键是做ref-buffer,是失调的温飘怎么搞,这个必须要做小,1m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ADI的电路实际上用了Miller,Datasheet里面却说增大CL可以提高稳定性。所以矛盾了,让我不知所措。不矛 ...

你好,请问是多级补偿吗?3级以上不都是用Nested Miller Compensation吗,但是那样做的目的不也是将主极点放在第一级输出节点吗?

还希望能够详细说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I的做法就是ahuja结构,输出PAD反馈到EA第一级(两级折叠cascode)的cas管Source端。
...

如果是这样 其实也不知道 你反向的这个产品的主极点在哪里吧 可能主极点已经在里面了 为了获得较好的瞬态响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10uf 这种负载 ,如果采用的是三级运放类型,频率补偿采用NMCF/NMCFNR/TCFC等都可以的,一般带宽就1~2M ...

目前看下来,整体等效为一个两级运放,用的是Miller的补偿方案,带宽300K左右。

对于Offset,因为是闭环情况,所以环路增益足够高能够使得两端钳位足够小,进而开环状态下的失调误差能够被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 其实也不知道 你反向的这个产品的主极点在哪里吧 可能主极点已经在里面了 为了获得较好的瞬态 ...

通过算节点的等效RC,明显EA第一级输出节点会比输出节点大太多,所以主极点位置肯定是在内部的。但是Datasheet上却说增大CL能够提高稳定性,所以我关注的矛盾点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算节点的等效RC,明显EA第一级输出节点会比输出节点大太多,所以主极点位置肯定是在内部的。但是Data ...

猜测:会不会其实该电路本身是为了无负载电容而设计的,所以当你的负载电容太大的话,内部的miller补偿可以忽略,越大自然越稳定,当然我这个假设是外部的电容大到miller的效果降低了的情况

另,我在看一篇文章,里面说 开始主次极点决定的话,加miller电容是不会改变主次极点位置的,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2025-03-18):
请问ADI的结构是折叠加classAB吗?

网友(2025-04-23):
两级运放是怎么做到160d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