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W工艺的问题

楼主(2021-04-23):
我想问一下大家    在DNW工艺中,pmos的b端  电位不一样  版图中要怎么隔离呢

网友:
给不同阱电位不就行了

网友:
用Nwell隔离不同电位的pwell

网友:
我理解是pmos衬底是NW电位,版图中单独放,跟其他DNW的NW电位中间用Ptap隔离

网友:
直接两个NWELL  分开放就行了   不能放置在一个DNW里面的

网友:
不能放在一个DNW中,或者给两个DNW单独圈出,如果一个在DNW,一个不在,不在的那个外圈用psub围住,

网友:
不能放在一个DNW中,或者给两个DNW单独圈出,

网友A(2024-03-06):
想问如若不是DNW的情况,不同电位的psub用nwel隔离开,仍旧报softchk,有剖面图解释一下吗,按道理也应该报,但是自己讲不清楚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如若不是DNW的情况,不同电位的psub用nwel隔离开,仍旧报softchk,有剖面图解释一下吗,按道理也应该报 ...

单纯用NWell环是不能从物理上隔开psu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如若不是DNW的情况,不同电位的psub用nwel隔离开,仍旧报softchk,有剖面图解释一下吗,按道理也应该报 ...

我做过的工艺里只能形成扩散较浅的nwell作为墙,要配合扩散更深的DNW作为地板,形成像碗一样的隔离岛才能隔离出一块单独的psub

网友:
得放在两个不同的DNW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