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流 温度系数仿真

楼主(2021-04-23):
电路结构如图所示:
设计的是三支路偏置与电源电流无关的基准电流生成电路,在做到与电源电压无关以后,想加入不同温漂的电阻修正温度系数,可是对温度扫参以后,发现在-33度出现了一个尖峰,仿真如下:
在-33度扫DC如下,发现是DC工作点出现了问题,-33时直流工作点如下: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这种尖峰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温度系数不是一个线性的值么,怎么会突然把管子压到线性区以后还能再拉回来。

网友A:
仿真器的问题吧,瞬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的问题吧,瞬态看看

-33瞬态是这个波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transient 看起來滿正常的
DC那個應該是模擬器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nsient 看起來滿正常的
DC那個應該是模擬器問題

可是设计的是400nA的电流,压在饱和区边缘,在-33度的时候电流是15uA,这应该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吧

楼主:
试了一下,好像是.18里面的IO管子的问题,直接扫单个模型,用的是理想电阻,电流电压关系如图所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电路如下和仿真结果。

网友:
你这个是负温度系数吗

网友C:
你这个是带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带隙吗?

只是一个简单的基准电流生成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带隙吗?

带隙一般得用三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隙一般得用三极管吧?

更正一下,楼主只是问基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