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低频(100Hz)要如何仿真

楼主(2021-04-24):
tran要跑好久,比如说我们关注SFDR,有什么快点出结果的方法吗

网友:
100Hz是采样频率吗?这个确实很低很低了。一般我感觉会用更高的采样频率把ADC做成过采样的。
不过你说的仿真时间长是有多长呢?如果后仿需要跑个一两天感觉还可以接受。
如果你想减少仿真时间,可以尝试少存一些输出点,减少FFT点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