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看不懂栅压自举开关电路图……

楼主(2021-04-24):
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解释下!这个栅压自举开关的工作原理究竟是什么啊!尽可能具体详细一点,我是跨专业的five……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是一个采样自举(bootstrapped)电路,目的是将采样开关管M9的Vgs固定在Vdd (不管ADC的输入是多少,Vgs=Vdd). 工作原理是:
(1)clks = 0, clksb = 1时,M1 M2 M3 M10导通,使得Cs两端电压充电至Vdd
(2)clks = 1, clksb = 0时,M4 M8 M9导通,使得Cs连接到采样管M9的栅极和源级之间,使得Vgs=Vdd

网友(2021-07-12):
M9的S和D反了吧

网友A:
首先对图中说明几点:
1,Clks 与Clksb为两相不交叠时钟。
2,S那个地方表示信号输入,D端表示信号输出。
3,Clks为高电平时,采样阶段,Clksb为高时,保持阶段。

好,下面开始分析:
当Clksb为高时,M1,M2导通,A点为低点位。M3,M10导通,电容充电,并充直Vdd; M4,M8,M9都关闭。
当Clksb为低, Clks为高,M5,M6组成反相器使M4导通,则A点为高电平,且点位为电容上极板点位Vdd. A点高电平则M3,M10关闭,M8,M9导通,信号Vin输入采样阶段。  此时信号输入之后,由于M8导通的,M10关闭的,电容的下极板点位被从原来的地点位推至Vin点位,然后上机板点位就变成了Vdd+Vin, 则A点点位也是Vdd+Vin. 所以M9的栅极电位也是Vdd+Vin。这就是所谓的栅压自举。

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栅压举起来呢?
因为不举的话,M9这个开关的导通电阻会随输入信号Vin的变化而变化(因为Vgs随信号Vin变化而变化),电压举成Vdd+Vin 后,Vgs是恒定为Vdd了,不随Vin改变了。

网友B(2021-08-17):
引用 网友A:
首先对图中说明几点:
1,Clks 与Clksb为两相不交叠时钟。
2,S那个地方表示信号输入,D端表示信号输出。

你好,问一下clks和clsb必须为两相不交叠时钟吗,我看一般的采保电路就是用反相器做的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一下clks和clsb必须为两相不交叠时钟吗,我看一般的采保电路就是用反相器做的这个
...

你现在看的应该是书本或文档吧,做工程流片的的时候还是需要严格的不交叠时钟。平时演示就是告知,差不多一个是高,另一个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看的应该是书本或文档吧,做工程流片的的时候还是需要严格的不交叠时钟。平时演示就是告知,差不多 ...

哦哦,这样啊,谢谢

网友(2021-11-25):
引用 网友A:
首先对图中说明几点:
1,Clks 与Clksb为两相不交叠时钟。
2,S那个地方表示信号输入,D端表示信号输出。

我有个疑问,怎么确保A点电压会等于电容上的电压Vdd?

网友C(2022-02-10):
请问M7这个管子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M7这个管子的作用是什么呢?

M8导通,若Vin电压接近于逻辑1,则M6的栅源电压相近,会导致M6无法正常导通,此时依旧导通的M7就能够保证了M4栅端不会悬空,保证电路稳定工作。个人理解。

网友(2022-07-04):
引用 网友A:
首先对图中说明几点:
1,Clks 与Clksb为两相不交叠时钟。
2,S那个地方表示信号输入,D端表示信号输出。

讲的太好了,学习学习

网友(2022-08-25):
自举开关 Mark

网友(2022-10-12):
小白刚学模集,分析自举开关,学习学习~

网友(2022-11-16):
谢谢分享,刚好卡在这里

网友(2023-07-15):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一下clks和clsb必须为两相不交叠时钟吗,我看一般的采保电路就是用反相器做的这个
...

这个讲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M8导通,若Vin电压接近于逻辑1,则M6的栅源电压相近,会导致M6无法正常导通,此时依旧导通的M7就能够保证 ...

有道理,感谢!

网友E(2023-11-14):
请问一下,我实际电路在仿真的时候发现,开关管的栅极不等于Vin+VDD,即Vgs不等于VDD,而是比VDD小四五百个毫伏,我VDD为2.5V~5.5V的时候都存在这个问题,请问是那个地方漏电了呢?不是特别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对图中说明几点:
1,Clks 与Clksb为两相不交叠时钟。
2,S那个地方表示信号输入,D端表示信号输出。

请问如果开关管Vgs不为VDD,而是在VDD的基础上降低了几百个毫伏,但是也是恒定的Vgs,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我实际电路在仿真的时候发现,开关管的栅极不等于Vin+VDD,即Vgs不等于VDD,而是比VDD小四五百个 ...

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您解决了吗

原理还没有太分析清楚,大概分析应该是电荷分配或者泄露的问题,增大自举电容或者减小开关的尺寸可以去让Vgs更接近VDD。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理还没有太分析清楚,大概分析应该是电荷分配或者泄露的问题,增大自举电容或者减小开关的尺寸可以去让 ...

好的谢谢,之前看论文说是,采样管栅端存在的寄生电容与自举电容之间会共享电荷,导致自举电容上极板电压小于VDD+Vin

网友G(2023-12-20):
引用 网友D:
M8导通,若Vin电压接近于逻辑1,则M6的栅源电压相近,会导致M6无法正常导通,此时依旧导通的M7就能够保证 ...

请教一下,M2这个管子为什么要加?反正是一直导通的N管,直接是一个连线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M2这个管子为什么要加?反正是一直导通的N管,直接是一个连线有什么影响?谢谢!
...

M2漏端电压最高会上到2VDD,一个管子的话有击穿危险,加一个M2分下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M2漏端电压最高会上到2VDD,一个管子的话有击穿危险,加一个M2分下压。

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4-03-14):
很棒的解答!

网友(2024-12-18):
天哪  太难了

网友(2025-03-12):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我实际电路在仿真的时候发现,开关管的栅极不等于Vin+VDD,即Vgs不等于VDD,而是比VDD小四五百个 ...

相邻的MOS管存在寄生电容,对VDD引起的电荷量进行了再分配,导致电压小于VDD。

网友(2025-04-25):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我实际电路在仿真的时候发现,开关管的栅极不等于Vin+VDD,即Vgs不等于VDD,而是比VDD小四五百个 ...

这个应该是因为自举电容的容值C取的偏小,管子的寄生电容Cp和自举电容共享电荷,导致电压小于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