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管衬底接VSS,源端接GND 怎么画版图

楼主(2021-04-24):
如图所示,nand2 源端和衬底的电位不一样。我在画版图的时候,衬底是通过阱接触连接到VSS。那源端该怎样画呢,源端上的M1应该连接哪里呢?我自己的画法就是在源端上面直接加个label:GND 就行了。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应该可以吧,电路里只有这一个吗

网友:
在nand2外面如果有GND就和外面接一起,没有,就打个pin

网友:
分开走两条M1接出去就好了,打不同的lable

网友:
可以,最后在上层用金属2连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