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仿真的log问题

楼主(2021-04-24):
vcs进行编译时,使用-l  xxx.log,可以将编译的log放到xxx.log文件中,
如果再加上-R指令,那么仿真的log也会存到xxx.log中
有没有指令,在-R的基础上,将编译的log存到xxx.log中,将仿真的log存到yyy.log中

我知道使用MakeFile进行分步执行的时候,可以使用vcs -l xxx.log ; simv -l yyy.log能够实现

请问大神,在使用vcs -R时,能不能将编译的log和仿真的log分开存放

网友A:
你编译完,simv -l sim.log一下又不会怎么样,不会浪费你一秒钟时间。所以你的需求根本没有实际价值。。。就算有解决方案,也是无意义的奇技淫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编译完,simv -l sim.log一下又不会怎么样,不会浪费你一秒钟时间。所以你的需求根本没有实际价值。。。 ...

批量跑case的时候,编译的log没有必要保存那么多,就只希望保存运行的log

网友:
批量跑case,是另一个话题了。。。。。。可以单独编译到一个文件夹,同类case仿真都可以基于该编译库执行,可以网上搜索看看,具体方法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批量跑case的时候,编译的log没有必要保存那么多,就只希望保存运行的log
...

批量也是只一个编译log,verilog的平台使用plusargs,uvm使用UVM_TESTNAME来区分,都只编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