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wk 跟Totem 在EMIR 仿真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1-04-25):
看这两个都是ANSYS的工具,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flow 是否相通?

网友:
redhawk for P&R
totem for custom design

网友(点评):
哦这样啊

网友(2023-08-09):
还是不太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redhawk for P&Rtotem for custom design

楼主能不能简单说一下这两个区别?

还有cadence也有个EMIR analysis,是Voltus-Fi,为什么不用这个来做呢?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