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compiler运行不了

楼主(2021-04-25):
会报jrn找不到的问题,请问该问题怎么解决啊?
ra2sh没问题,可以运行,但是rf2sh运行不了,两者的jrn文件夹是一样的
求大神赐教啊

网友A:
看一下是否是因为可执行的属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否是因为可执行的属性问题

同感,可以看看脚本里面用到的可执行文件的权限,有的时候不能执行它也不报warning

网友(2025-09-13):
Hi, can you share your memroy compiler? I need ra2sh for TSMC 180nm (CL018G). I will pay money for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