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LDO减小过冲电压

楼主(2021-04-25):
一个无片外电容的ldo 没有瞬态增强的时候,过冲电压会小一点,加上一些动态偏置瞬态增强电路后,恢复时间是减小了,但过冲电压更大了,所以想请问一下,可以从哪些方面减小过冲电压

网友:
bandwidth clamping ac-coupling filter and-so-on

网友(2021-09-23):
解决了吗

网友(2024-03-31):
解决了嘛兄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增加相位裕度能否解决 ?

网友:
最近也遇到类似问题,同求解决方案~

网友:
换FVF结构

网友(2024-05-22):
我自己试FVF的时候也遇到了建立的时候,电压上升过头的情况,请问这个原因是什么?
LDO我没正式做过,请问你们说的过冲电压是指建立的时候上升过头的的电压吗?还是说因为负载切换导致输出节点突变的电压?

网友:
很简单,增加一路启动电路,将输出强制拉低,等待参考电压建立完成,启动电路关断即可。

网友:
增大FVF的补偿电容,减小overshoot的sensor电容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