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合并源漏

楼主(2021-04-25):
1、Placement里的abut Modgen instance可以用来合并MOS管的源漏端吗 我试了一下合并之后很奇怪 via不见了 并且其他的size有变化
2、各位大佬有没有快捷的方法合并MOS管的源漏端(共用)

网友A:
快捷键shift e  把那个Abut的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shift e  把那个Abut的勾上

本来就是勾上的

网友B:
可以进入modgen 先进行mos的布局调整 确保S/D的连接关系可以合并。 正常情况下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入modgen 先进行mos的布局调整 确保S/D的连接关系可以合并。 正常情况下应该没问题的。 ...

modgen是干嘛用的 之前没用过 这个也要搭配Placement使用吗 合并之后不显示Contact hole

网友C:
shift+e,里边的Abut Server勾掉,合并后孔不会消失,没怎么源漏合并过,可以Align试试,前期是把那个选项勾掉,不然孔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ift+e,里边的Abut Server勾掉,合并后孔不会消失,没怎么源漏合并过,可以Align试试,前期是把那个选项 ...

勾掉也不行 CT还是会消失;Align是可以的但是Align的效率不是很高

网友B:
打开layoutXL option  打钩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layoutXL option  打钩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layoutXL option  打钩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试试

试了下 打钩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不过还是不显示CT 谢了

网友D(2021-09-13):
引用 楼主:
试了下 打钩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不过还是不显示CT 谢了

就是这个地方 不过需要你拉开重新合并一下 孔就不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地方 不过需要你拉开重新合并一下 孔就不会消失。

有时候拉开再合并就会显示,换了个工艺又不行了

网友(2023-07-01):
引用 网友B:
打开layoutXL option  打钩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试试

正解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 打钩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不过还是不显示CT 谢了

你把器件拉开在合并源漏,就OK,了

网友(2024-03-21):
引用 网友B:
打开layoutXL option  打钩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试试

感谢大佬,解决了

网友(2024-12-13):
引用 楼主:
试了下 打钩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不过还是不显示CT 谢了

是打勾了,再合,你合了以后才打勾,要弄开重新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了下 打钩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不过还是不显示CT 谢了

重新调用一下试试

eetop.cn_关于 layout XL 毗连吸附的说明 合并有源区后孔消失.pdf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调用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