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帮菜鸟把。

楼主(2021-04-25):
今天跑drc  我把gate 切了一个斜角,老是出不再格点错误,这个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吗?
后面我用了path 线做斜角,格点错误没有了,不过出现了 :MIn Width of 45 degree GT on STI is 0.19um,问:这个STI  是沟槽效应那个吗?还是某个层次我所不知道的。。。

网友A:
STI  浅沟槽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I  浅沟槽隔离

这个为什么和poly做斜角  有design rule关系阿?

网友:
STI浅槽隔离  GT做45°有什么特殊考虑吗

网友:
切角不一定会报格点错误   只要满足45度角就行  但是画斜线,有可能就会遇得到   我 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