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环形振荡器为什么加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正弦信号后可以振荡,而不加则不能起振

楼主(2021-04-25):
(图片)

网友A:
可能是不加正弦没有噪声,无法起振,加的正弦也可以换成一个脉冲信号,提供一下噪声就可以

楼主:
振荡器差分单元结构

振荡器差分单元结构

网友B:
我认为你刚开始给个偏置应该就可以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你刚开始给个偏置应该就可以振吧

有正弦信号情况下:

无正弦信号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正弦信号情况下:

你这个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嘛?

加了正弦信号就会有,图像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不加正弦没有噪声,无法起振,加的正弦也可以换成一个脉冲信号,提供一下噪声就可以 ...

好像是这个样子的,必须得加上,得加上一个不断变换的电压才能扫描出来

网友(2021-06-09):
或许仿真step设置太大才需要外部提供激励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