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的简并偏置点的仿真方法

楼主(2021-04-25):
按照一篇文章的方式进行bandgap的简并偏置点的仿真,但是具体的方式不会操作,如何用cadence绘制出文中所说的IV曲线,以及这种方式的原理是神马

参考文章

网友:
中文核心期刊误国误民

网友:
方法文章里提到了,跑dc扫IV曲线。
原理就是简并点是一个稳态点,即电压源电流为0,所以电路可能会停留在这个状态。设计时只希望有一个简并点。

网友(2022-04-03):
我还在查什么是简并偏置点......

网友:
在基准输出VREF端,加dc扫描电压,看这个电压源在哪些点既不sink也不source电流?正常来说,vref=0和1.2v时不会进出电流的

网友(2022-10-20):
辣鸡中文期刊

网友:
laji国产期刊

网友(2024-04-02):
还有几处书写错误,方法不知道是不是靠谱

网友(2025-06-19):
方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