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网表中总是含有assign,去不掉

楼主(2021-04-25):
DC综合后总是含有assign,尝试以下方法,还是去不掉,top module 和 几个sub module都含有assign,求帮助
1、verilogout_no_tri true;
2、define_name_rules;
3、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get_designs *]'
4、compile_ultra -no_boundary_optimization -no_seg_output_inversion -no_autoungroup;

网友A:
change_names -hier -rules veri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nge_names -hier -rules verilog

有这个,我是放在compile_ultra之后了,这个 command必须加在compile_ultra之前吗?加在之前好像也没坏处。试了也不行啊

网友B:
path  是不是被设置为dont touc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th  是不是被设置为dont touch了

remove_attribute [all_design] dont_touch dont_use都设置了

楼主:
读ddc  ,change_name 再输出vg,  assign没了;但是按DC 一开始的流程走,compile 、change_name 输出的vg里assign就是去不掉,太奇怪了,有谁知道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