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下flash ADC中比较器共模电压设置问题

楼主(2021-04-25):
请教下,这个flash ADC中有2^(N-1)个比较器;

如果通过电阻分压式拓扑结构,那比较器的一个输入端就有2^(N-1)个输入电压;

所以请问下比较器在比较过程中的共模电压该如何供给,难道是和SAR ADC一样使用电容的电荷守恒不?

网友A:
这个图是一个结构图,所以假设的是比较器都是理想模型。实际上确实每个比较器的输入共模电压都会不一样,但是如果比较器能够在较大的输入共模范围内都能工作,那么就不需要特别地去设置比较器的输入共模,比较器的功能也并不会受到影响。当然这可能会导致比较器的offset有波动,这当然也是flash ADC的弱点。
另外,图中不是2^(N-1)个比较器,而是2^N-1个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一个结构图,所以假设的是比较器都是理想模型。实际上确实每个比较器的输入共模电压都会不一样,但 ...

好的,明白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