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TSMC N12FFC工艺,为什么增加了跨域的power clamp就不需要信号的CDM保护了?

楼主(2021-04-25):
TSMC N12的ESD rule对于跨电压域接口的信号ESD 保护:
两个电压域VDDA和VSSA;VDDB和VSSB,且每个电压域都有各自的power ESD clamp,

两个电压域间有信号交互(比如A域输出到B域)
如果两个电压域之间存在cross domain power clamp (VDDA和VSSB且VDDB和VSSA),则跨域的信号无需增加信号的CDM保护电路(信号的线的ESD电阻和二级ESD电路(GCNMOS或diode_up/down二极管))(CDM ESD peak current 5A)
上述ESD rule怎么理解,为什么增加了跨域的power clamp就不需要信号的CDM保护了

网友A:
power clamp是指power, 跨域的信号是指signal,signal之间可以加level shifter/isolation cell。那什么是跨域的信号无需增加信号的CDM保护电路?

网友B:
因为信号口的CDM 风险被跨电压域给释放掉了。你想想,原本VSSB 的CDM 风险是不是可以通过VDDA/VSSB的clamp给泄放掉了。目前无论哪个地方的衬底电荷都可以通过clamp释放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clamp是指power, 跨域的信号是指signal,signal之间可以加level shifter/isolation cell。那什么是跨 ...

首先不是所有的跨域信号都得加level_shift或者iso cell,比如两个同电压的不同电压域,其次即使增加了level_shift或iso单元也需要做信号的CDM  ESD 保护,好多level shift单元本身做了CDM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信号口的CDM 风险被跨电压域给释放掉了。你想想,原本VSSB 的CDM 风险是不是可以通过VDDA/VSSB的clamp ...

我记得CDM ESD特点是放电电流大,放电时间短,当发生CDM ESD时,power clamp来不及反应的,这也是power clamp能够很好的预防HBM和MM,但是对CDM预防效果较差的原因,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得CDM ESD特点是放电电流大,放电时间短,当发生CDM ESD时,power clamp来不及反应的,这也是power c ...

你说的没错。但是CDM 泄放电荷还是看路径阻抗的,哪个地方阻抗低,阻抗小,它就走那边。signal inteface处,只要处理好了(比如连线用高层,b2b gnd用低于信号层的金属连接强,B2b阻抗低),是可以不加CDM cell的。但一般都是需要加上的,因为随着chip面积的增大,工艺越来越小,cdm防护越来越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错。但是CDM 泄放电荷还是看路径阻抗的,哪个地方阻抗低,阻抗小,它就走那边。signal inteface ...

时间很短的情况下,电流还是寻找阻抗最低的路径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错。但是CDM 泄放电荷还是看路径阻抗的,哪个地方阻抗低,阻抗小,它就走那边。signal inteface ...

时间很短的情况下,跨域的power clamp未必能及时导通(此时power clamp是关闭的,电阻很大),CDM 电流即使走电阻最小的路径肯定不是跨域的power clamp路径,所以我觉得你的解释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很短的情况下,跨域的power clamp未必能及时导通(此时power clamp是关闭的,电阻很大),CDM 电流即 ...

那请问下,power clamp开启原理是什么,rc 时间常数是什么意义?为什么大家都会默认clamp只适合HBM保护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时间很短的情况下,电流还是寻找阻抗最低的路径走吗?

那请问下,power clamp开启原理是:clamp开启是靠rc时间常数吗?  RC 是什么意义。这个搞清楚了自然就知道为何clamp加好了就可以waive cdm cell了。 但是楼主提的问题也可以进一步确认RX device是不是IO 管,或者信号前后的b2b gnd加的很大,基本等同common gnd,或者两个gnd bonding short都可以认为无须加cd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下,power clamp开启原理是:clamp开启是靠rc时间常数吗?  RC 是什么意义。这个搞清楚了自然就知 ...

RC常数并不是power clamp的开启的时常数,这个常数越大,说明C两端的电压无法随着ESD事件发生突变(楞次定律),发生ESD事件时,power clamp内部的Big NFET的栅极会被ESD的大电压拉高,导致power clamp导通,理解为发生ESD时,ESD大电压通过PMOS对Big NFET的栅极充电,会有一个transition时间,这个是我理解的power clamp的导通会有一定的延迟的原因,CDM是一个快速放电事件,power clamp的响应事件能否跟上CDM的变化,这也是CDM较难采用HBM防护方式有效防护的原因,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注意:RC power clamp是RC+INV+Big NFET的结构举例说明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RC常数并不是power clamp的开启的时常数,这个常数越大,说明C两端的电压无法随着ESD事件发生突变(楞次 ...

RC+inv+BigFet 中的RC 是设定BigFET能够足够的泄放掉ESD能量而不至于提前关闭BigFET。所以只需要考虑 INV的PMOS 驱动BigFET的时间是否比CDM相应放点大即可。cdm的放电频率大概是0.2ns。目前的工艺以及配置好Size,这个充电时间可以做到的。 所以clamp是可以作为CDM泄放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inv+BigFet 中的RC 是设定BigFET能够足够的泄放掉ESD能量而不至于提前关闭BigFET。所以只需要考虑 INV ...

嗯,你这样阐述挺有道理的,多谢多谢,我也总是看到别人在网上说power clamp对HBM的防护很有效,但是CDM的放电时间更短,很难有效的防护CDM事件,并没有深入的理解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inv+BigFet 中的RC 是设定BigFET能够足够的泄放掉ESD能量而不至于提前关闭BigFET。所以只需要考虑 INV ...

另外,TSMC N12对于跨域5(不共地)的CDM ESD 要求:如果CDM 5A rule,则增加跨域的power clamp可以不需要信号线上做CDM防护,如果是CDM 14A的rule,即使有了跨域的power clamp,仍然需要在信号线做信号的CDM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TSMC N12对于跨域5(不共地)的CDM ESD 要求:如果CDM 5A rule,则增加跨域的power clamp可以不需 ...

16的还没要求这么严。你做的是SOC 还是CPU之类大型的chp?有可能应用场景不同,T要求的ESD rule也不一样。按照之前惯例,只要cross domain的signal designer验证过可以接受cdm cell,那我们肯定是加上的。这个是最安全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的还没要求这么严。你做的是SOC 还是CPU之类大型的chp?有可能应用场景不同,T要求的ESD rule也不一样 ...

最新更新的rule,一般要求CDM 5A就行,CDM 7A和CDM 14A是最新增加的rule

网友D:
加cross domain clamp的作用不是泄放电荷,而是钳位电压。保证输入gate电压不会太高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cross domain clamp的作用不是泄放电荷,而是钳位电压。保证输入gate电压不会太高被击穿。 ...

这个怎么理解在CDM ESD中,cross domain power clamp的钳位电压的作用,cross domain power clamp一般都是交叉放置两个(VDDA和VSSB,以及VDDB和VSSA之间),这两个交叉放置的powr clamp各自的作用在CDM ESD事件中有什么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理解在CDM ESD中,cross domain power clamp的钳位电压的作用,cross domain power clamp一般都 ...

那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在不同domain之间加GGMOS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在不同domain之间加GGMOS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吗?

GGNMOS提供CDM ESD放电通路,和接口的ESD 电阻联合使用起到钳位栅极电压的作用,实际上电压被ESD电阻分压了,cross domain的power clamp钳位电压作用不太好理解,毕竟没有ESD电阻的分压作用,不知道怎么分析?

网友(2021-11-18):
引用 网友B:
因为信号口的CDM 风险被跨电压域给释放掉了。你想想,原本VSSB 的CDM 风险是不是可以通过VDDA/VSSB的clamp ...

跨电源域的,  GND1和GND2之间使用两个反向的二极管首位相接是通过GND1和GND2来泄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理解在CDM ESD中,cross domain power clamp的钳位电压的作用,cross domain power clamp一般都 ...

一般CDM cell是foundry提供的吗?

网友(2022-06-24):
引用 楼主:
首先不是所有的跨域信号都得加level_shift或者iso cell,比如两个同电压的不同电压域,其次即使增加了lev ...

请教带CDM保护的lvlshift是什么样的?能提供给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2022-08-09):
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
加了跨域的power clamp。就不会有CDM问题了。

网友E(2023-04-23):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下,power clamp开启原理是:clamp开启是靠rc时间常数吗?  RC 是什么意义。这个搞清楚了自然就知 ...

您好,您说的bouding short是不是指封装上short起来?我们有项目遇到类似问题,cross-domian漏了一组PClamp,各自domain的ground在芯片的top-level是分开的,但是封装上是连起来的,这种能作为common-ground的条件把这个问题waive掉么?

网友F:
借楼请教一个问题:
CDM电阻一般要求200ohm,这个电阻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
对于高速电路应用中可以降低这个电阻值吗?

楼主(2023-11-03):
引用 网友F:
借楼请教一个问题:
CDM电阻一般要求200ohm,这个电阻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
对于高速电路应用中可以降低这 ...

限流分压作用,和二级ESD保护器件一起,帮助钳位栅极电压

网友G(2024-03-24):
引用 网友E:
您好,您说的bouding short是不是指封装上short起来?我们有项目遇到类似问题,cross-domian漏了一组PCla ...

不懂请教各位大神,是否意味着如果跨域但是共地的coss domain 可以不添加接口信号上的CDM器件,另外这种通过在封装基板上bonding在一起是否也可认为共地

网友(2025-02-10):
引用 网友G:
不懂请教各位大神,是否意味着如果跨域但是共地的coss domain 可以不添加接口信号上的CDM器件,另外这种 ...

目前项目里,bonding在一起的也是按照共地去处理的,

如果面积紧张可以不加CDM,如果有面积还是建议加上。
不知道其他家在项目是怎么处理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