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简并点疑惑

楼主(2021-04-25):
关于bandgap简并点有一些疑问:
Q1:简并点定义是 电流为0 的电压偏置点吗?  还是说任意一个环路稳定的点?(拉扎维引入简并点概念是通过 电流为0的例子)

我按照论坛中的简并点仿真方式:“断开BG环路,断环处扫描DC,并检测输出端的DC,二者交点即为简并点” 进行简并点仿真,电路图如下(VDD恒定1.8V):

得到了如下曲线,交点是1.129V。想请问下,这种仿真方式对吗?这个电压点意味着环路稳定时节点电压就是1.129吗?
如果有多个交点,是否意味着在这些电压下电路都会  稳定在错误的偏置点上

Q2:论坛中有些帖子提到了 ”多简并点BG“  ,那么电路如果工作在这简并点下,会是什么效果

我们在BG中引入启动电路,目的是为了消除电路中的0电流偏置点(也就是不让PMOS的电压为VDD),  还是说消除所有偏置电压不对的点?

下面这个电路图中,启动电路是为了消除  任何一个使得A点电压不是1.129V的稳态吗(假设不止1.129V一个交点)。

谢谢!

网友:
Run DC simulation and find the gate vltg and current.

网友A:
就我的理解, 一般来所一个电路有可能存在一个以上满足KCL/KVL电路方程的解(工作点), 比如例子中通过断开环路扫描的交点就是其中的一个解.
这些解中有的是稳定解, 有的可能是非稳定解. 其区别在于, 如果电路目前工作在稳定解, 当出现扰动时(比如实际电路中的噪声), 电路会自动回到稳定解; 而如果电路目前处于非稳定解, 则当任何扰动出现时, 电路会偏离这个解过渡到另一个稳定解(比如带正反馈的latch电路的亚稳态工作点). 对于不稳定的解, 只在理想情况下存在, 由于实际电路总是有噪声扰动,  固电路实际不停留在这个工作点上;
而如果一个BG电路存在两个以上的稳定解, 或者把这些稳定解称为简并工作点的话, 其中只有一个是目标工作点, 则需要增加启动电路使其它简并工作点变成非解(即它不再是满足带启动电路后的KVL/KCL电路方程的解)或者变成非稳定解(只在理想无噪声时存在).

网友(点评):
清晰明了

网友B:
So please add more startup devices for initial operation point. Normally, 2 for built up a positive loop startup is enoug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的理解, 一般来所一个电路有可能存在一个以上满足KCL/KVL电路方程的解(工作点), 比如例子中通过断开环 ...

谢谢!解释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 please add more startup devices for initial operation point. Normally, 2 for built up a positive  ...

thanks a lot!

网友:
同意5楼的,
1.稳定解,当偏置电压大于需要的目标电压,运放会输出拉低它,反之亦然。
   就是个负反馈过程,相位裕度够了就被牢牢钳制在那。
2.多个稳定解,需要启动电路避开不要的解。一般0是一个,另外是需要的。
   多个解的话就更麻烦点。

网友C(2021-11-11):
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么仿真,交点就是简并点?

网友D(2022-07-06):
有一个问题,环路断开了opamp不再处于深度负反馈状态,此时的电路状态根本不是正常电路的工作状态,那么由此测得的简并点能代表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问题,环路断开了opamp不再处于深度负反馈状态,此时的电路状态根本不是正常电路的工作状态,那么由 ...

我也是刚刚看到这种测法。目前是这样的理解,和你交流交流。进行断开点的dc扫描,电路上确实是断的和实际工作状态不一样。但是试想正常工作稳定之后,比如运放输出节点电压是2.112V,那么这个2.112V作用到栅极进入到反馈回路里,通过环路作用下来一定会使得运放的输出也是2.112V,如果担心”运放增益那么大,怎么可能刚好是2.112V“的话,那么其实这个具体的电压2.112V是由负反馈调节得到,它作用到来运放的差模输入是非常小了,小到足够使运放输出不线性(还在正常工作区)。那么如果我知道稳定时候的运放输出或者栅极电压是2.112V,那我把他们断开,在栅极给一个2.112V的电压,只要2.112V精度足够,按道理可以在运放输出得到2.112V的电压。现在我一开始不知道稳定电压是这么大,那如果我直接断开运放输出节点扫栅极电压,扫到那个电压使得栅电压和运放输出一样(交点),那我不就找到了稳定工作时候的电压值。本贴讨论的,暂时的理解是:如这样扫扫出来只有一个交点,那整个环路稳定时应该只会工作在这个电压下,如果交点有多个比如出现VDD 或者0V这些,那么电路有可能工作在这些我们不希望的工作点从而不能输出希望的PTAT和Vref,此时就需要启动电路来”破坏“VDD 0V稳定的状态,从而使得稳定时只稳定到2.112V。

以上是目前的理解,不敢肯定就是正确,解释不通之处也请指出。

网友(2022-08-09):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刚刚看到这种测法。目前是这样的理解,和你交流交流。进行断开点的dc扫描,电路上确实是断的和实际 ...

学习了

网友F(2022-09-19):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应该是三个简并点,为啥您的结果是只有一个交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应该是三个简并点,为啥您的结果是只有一个交点呢?

oo vdd 和0
属于其他的哈
交点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G(2023-08-15):
这种方法可行吗?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刚刚看到这种测法。目前是这样的理解,和你交流交流。进行断开点的dc扫描,电路上确实是断的和实际 ...

学到了,感谢

网友H(2023-09-16):
比较好奇的是图中这个电路如果不加启动电路的时候,这个交点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网友(2024-03-06):
引用 网友G:
这种方法可行吗?学习下

可行

网友(2024-04-23):
引用 网友A:
就我的理解, 一般来所一个电路有可能存在一个以上满足KCL/KVL电路方程的解(工作点), 比如例子中通过断开环 ...

学习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么仿真,交点就是简并点?

因为这两个点本来是同一个电位,如果断开后对其中一个点进行DC扫描,与输出有交点的话,说明如果电路正常工作,该点的电压就是交点,所以如果有两个简并点,就要增加一个启动电路

网友I(2024-05-25):
仿真遇到的三个非零简并点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问题,环路断开了opamp不再处于深度负反馈状态,此时的电路状态根本不是正常电路的工作状态,那么由 ...

这种仿真方法就是需要断环进行仿真的吧,它的那个解就是指的电路工作正常时候的情况,如果你不断开环路,你的仿真结果就不知道它具体稳定的是哪个点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仿真遇到的三个非零简并点的例子:

请问你这个解决了嘛?我也碰到了一个三兼并点的,正常情况下,加了个普通的启动电路,然后给了一个管子控制摆脱不要想要的非零工作点,tt下能启动,跑失配的时候就兼并点也变了,启动不起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请问你这个解决了嘛?我也碰到了一个三兼并点的,正常情况下,加了个普通的启动电路,然后给了一个管子控 ...

您可以试试看使用一些检测 Bandgap 的 VREF(Vbg) 的启动电路。因为非零简并点的 PMOS Vg 较高,导致 VREF(Vbg) 较低(我这里仿真出来不到 0.2 V, 做的是 1.2 V 的 Bandgap)

一个常见的启动电路:

因为没有检测 VREF(Vbg),所以这个启动电路无法避免非零简并点。

网友(2024-06-25):
引用 网友I:
您可以试试看使用一些检测 Bandgap 的 VREF(Vbg) 的启动电路。因为非零简并点的 PMOS Vg 较高,导致 VREF ...

您好能问问这种启动电路该如何修改吗,我现在也是用的这个启动电路,在断环简并点仿真的时候只看到了一个简并点,但仿瞬态的时候在某些corner下发现bandgap输出异常,本来是1.2V结果只有几百mV,能问下这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2024-09-11):
引用 网友J:
请问你这个解决了嘛?我也碰到了一个三兼并点的,正常情况下,加了个普通的启动电路,然后给了一个管子控 ...

Hi,请问你出现的失配导致的简并点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能够通过增大关闭启动电流的阈值来解决,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分析为什么失配会导致简并点的失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比较好奇的是图中这个电路如果不加启动电路的时候,这个交点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

同问,启动电路是怎么影响DC仿真的

网友(2024-10-14):
M A R K

网友K(2024-12-02):
引用 网友I:
仿真遇到的三个非零简并点的例子:

老哥请问下你是怎么跑的啊,是在环路里加VDC还是在输出加VDC,另外环路需要断开并且启动电路也要断开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老哥请问下你是怎么跑的啊,是在环路里加VDC还是在输出加VDC,另外环路需要断开并且启动电路也要断开吗
...

和楼主在一楼的提供的图片完全一致,断开环路后在 PMOS 电流镜的栅极施加 DC 电压扫描,看运放的输出 DC 情况。
启动电路是否要断开取决于您的仿真需求了,可以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和楼主在一楼的提供的图片完全一致,断开环路后在 PMOS 电流镜的栅极施加 DC 电压扫描,看运放的输出 DC  ...

好的谢谢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比较好奇的是图中这个电路如果不加启动电路的时候,这个交点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

搭了个类似电路,不加启动的话,会出现反复相交的3个点,一个是VBG=1.21V的期望点,还有两个 一个是VDC=5V交点,对应VBG=340mV的不期望点;一个是VDC在4.7V的交点,当然三者和电路设置有关

网友(2025-07-01):
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2025-09-11):
学习了,谢谢各位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