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SMC 高压BCD工艺,有标识高压线的Layer嘛

楼主(2021-04-25):
TSMC 高压BCD工艺中,怎么标识高压走线? eg:45V的Net,引到最高 29V的iso_ring内部,怎么标识这个Net是超过29V的高压线呢

网友:
识别高压走线   方法倒是有几种  virtuoso的voltage depenment rules工具  或者drc规则(自己写规则)或者perc规则(也是自己写)这是我了解的  会脚本等的大神  肯定有办法的  单纯的drc、lvs是没有办法查的

网友:
同问  我们都怎么人工手动查看

网友:
每层METAL都有电压识别层,根据你自己需求加好想要电压识别层即可识别,具体电压识别层可以查询相应工艺design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