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跪求大佬看看,在线等,非常急

楼主(2021-04-25):
如图,报错显示的是栅漏的电压不一致,过孔和金属之间的间距太近,但我仅仅只连了栅极的线,输入端也没给电压,很奇怪怎么会报错。还有就是这个管子的栅漏是自动连好的不能删除打的孔,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间距过小的问题呢,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真实电压是这么高吗?

网友:
应该是说你用的管子类型支持的最小线宽是0.09um,你改下线宽应该就可以了,另外你把过孔的错误截一下图

网友A:
你这不是明显的space 有问题吗

网友B:
voltage DRC rule. 你肯定有一端接高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ltage DRC rule. 你肯定有一端接高压了

但我没接电位丫,就接了pad

网友C:
你的拉长那段的M1不能够缩回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拉长那段的M1不能够缩回去吗?

这个是管子自动连的线,不能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明显的space 有问题吗

是的丫,但是不知道怎么改,那个过孔是自动打好的,调进来就是这样。所以有啥不改变管子栅漏连接的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
这应该不仅仅是金属一之间的问题,还有那个VIA的错,,有工艺会有过孔的错,过孔里边的孔和包他的金属有个间距的,你可以试着加宽金属二的宽度

网友:
应该有线连到了高压管,从而将该线认成高压线了吧。

网友(2021-06-22):
把这个选为none就可以取消自动连接

网友:
你把voltage  layer 畫上去就可以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