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流水线ADC采样时钟占空比问题?

楼主(2021-04-26):
各位,讨论一下,ADC中的采样时钟占空比设计问题,最近重点调研了高速ADC( fs > GHz, Resolution > 10-bit)的采样时钟设计情况,主流的还是Pipeline架构,文章中混合和纯Pipeline一半一半,但是对于采样时钟占空比却又不同的方案:
  • 50%的占空比,貌似ADI的纯Pipeline结构,比较喜欢用50%的占空比,但是这意味着运放的放大时间变短,会更吃功耗,不懂ADI为什么不采用占空比更低的采样时钟,比如25%?
  • 25%的占空比,很明显,这意味着放大器的放大时间变长,可能会牺牲一定的采样线性度,但是对于高速ADC来说,感觉放大器的放大时间更重要。
综上,大家在设计的时候,一般怎么考虑,公司一般是什么做法,可以交流一下,另外,对于25%占空比的采样时钟来说,一般做法是通过分频得到,但是这以为着输入时钟加倍,这对采样时钟的jitter是否有影响,或者有办法将几个同频的时钟得到25%占空比的采样时钟吗?

欢迎交流讨论~~~

网友:
pipeline架构你再好好学习一下,上一级放大的同时下一级采样,两者交替,占空比肯定要满足50%

网友A:
25%的占空时钟会复杂很多,如果不是逼到运放速度真的达不到了,一般都会用50%的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的占空时钟会复杂很多,如果不是逼到运放速度真的达不到了,一般都会用50%的占空比。 ...

也没有多复杂吧,只是输入信号时钟灌进来频率要double一下。

网友(2021-05-30):
50%导致的运放功耗对于ADI的应用可以承受,但是25%导致的线性度下降却很难修正。
取决于应用。

网友(2022-01-24):
应该是从时钟抖动来考虑吧。
时钟二分频后,抖动会增加一倍,这导致的SNR下降是无法弥补的,不像运放误差是可以后台校准的。

网友(2025-07-17):
采样的线性度通常更难保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