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拉扎维,有源电流镜大信号分析,M2是怎么进入线性区的

楼主(2021-04-26):
(图片)

网友A:
是M4进入线性区,书上不都说了过程了吗 上拉电流比下拉电流大,但是支路上电流是相等的,因此只能M4进入线性区了

网友:
VGS-Vth 大于Vds 进入线性区,在这个图里 M3,M4 Idd 相同,Vgs 相同,但是 Vin2和Vin1 反相,Vin2减小,相当于M4的Vdd减小,Vgs不变。M4逐渐进入线性区。

网友:
再有一个,你这个做放大器,上面mosfet一定要进入线性区充当负载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M4进入线性区,书上不都说了过程了吗 上拉电流比下拉电流大,但是支路上电流是相等的,因此只能M4进入线 ...

谢谢,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是,M4和M2不是在同一支路上吗,为什么ID4不等于ID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是,M4和M2不是在同一支路上吗,为什么ID4不等于ID2
...

一个支路上的电流一定相等的,除非输出端加了负载,就是因为电流相等,由于vgs都有且假设开始都在饱和区,那么只有降低大vgs (大电流mos)的vds来实现电流相等,因此就会进入线性区了

网友(2023-10-24):
引用 楼主:
谢谢,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是,M4和M2不是在同一支路上吗,为什么ID4不等于ID2
...

在M4进入线性区之前确实是相等的,M2管此时也是开启的;但是Vin1一旦大于Vin2,此时M2管就会截止没电流,M4进入深度线性区电流也几乎为0,我理解此时两者的电流也想同,只是一个截止为0,一个是深度线性接近0。

楼主(2024-08-21):
引用 网友A:
一个支路上的电流一定相等的,除非输出端加了负载,就是因为电流相等,由于vgs都有且假设开始都在饱和区 ...

为啥非要用这样的说法?那么电流镜实际上已经失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