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一个自偏置OP电路

楼主(2021-04-26):
想请前辈帮忙分析下 这个自偏置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另外,N3端的作用是什么?N3处多管串联此处是做启动电路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也碰到类似的电路,好多管子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类似的电路,好多管子串联

我经验比较少,之前见过这样连的大都是启动电路,但是我个人感觉这里不像启动,不太懂,等大佬分析分析。
一起学习

网友B:
看着仅是提供偏置电压

网友C:
其实想知道N3的mos管的作用是什么,作为cascode吗?对增益作用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经验比较少,之前见过这样连的大都是启动电路,但是我个人感觉这里不像启动,不太懂,等大佬分析分析。 ...

我也是小白,看仿真结果应该是为了得到一个比较高的电压偏置,图上是850mV,这个偏置电压约等于Vdd/2,用一个管子肯定不行,不过大多数电路都是用两个管子,这里用了4个,感觉两个管子,调调参数应该也可以

网友D:
为了避免使用倒比管吧。。管子串联相当于减小W/L,顺便请问以下M28是干什么的,见过很多电路再比较高电平的线上挂一个这种完全被短路的管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想知道N3的mos管的作用是什么,作为cascode吗?对增益作用不大吧

这几个管子参数相同,所以不是cascode,等效为一个L很大的M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避免使用倒比管吧。。管子串联相当于减小W/L,顺便请问以下M28是干什么的,见过很多电路再比较高电平的 ...

dummy管,给输入对管做匹配用的

网友:
N3应该是给偏置的,label N3电压为四个过驱动,给M12一个VGS,给M10一个过驱动,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几个管子参数相同,所以不是cascode,等效为一个L很大的MOS

我说的是OP里面的N3偏置的那个管子,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OP里面的N3偏置的那个管子,作用是什么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  我也不明白N3是干什么的,再等等更多的观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dummy管,给输入对管做匹配用的

可否解释一下,为何可以做匹配呢,这个管子看起来完全是被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否解释一下,为何可以做匹配呢,这个管子看起来完全是被短路的?

dummy管就是用于layout上面匹配的

网友E:
这四个管子可以等效成L较大的倒比管,目的应该是产生较大的VGS作为偏置用,还有就是倒比管gm小,可以限制从地线上的噪音到偏置电压的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仅是提供偏置电压

你好,想请问下在右半部分OP中的N3作用是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四个管子可以等效成L较大的倒比管,目的应该是产生较大的VGS作为偏置用,还有就是倒比管gm小,可以限制从 ...

你好!我想请问下左侧电路偏置出这个N3后,加到右侧OP中的N3端,这种设计的目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请问下左侧电路偏置出这个N3后,加到右侧OP中的N3端,这种设计的目的是什么?谢谢!
...

在这种单级差分运放结构中加这么一个管子的目的是为了匹配好直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OP里面的N3偏置的那个管子,作用是什么

我又想了想,这里的lable N3  是不是给最右下角的M11(以及M10)做隔离用的?如果没有N3,M11是电流源负载的共源放大,输出端DC不稳(尤其是不同PVT下,M11的工作状态不能保证在饱和)。
如果加了N3,可以保证M11的D压等于 VN3-VGS13,可以保证M11工作状态的稳定。

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这种单级差分运放结构中加这么一个管子的目的是为了匹配好直流工作点。
...

你好,是因为如果不要左边这路以及N3的话,右边core的输出端 M11直接是一个电流源负载的共源级,输出DC不稳定吗
所以这里的N3是为了保证M11的DC工作状态?

网友F:
不是启动电路,起到一定的CMFB的作用。M19和M22会把NI和N2电压差模量抵消,共模量反馈到N3,进而影响电路DC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启动电路,起到一定的CMFB的作用。M19和M22会把NI和N2电压差模量抵消,共模量反馈到N3,进而影响电路DC ...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
可否进一步指点一下   “影响DC状态”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想了想,这里的lable N3  是不是给最右下角的M11(以及M10)做隔离用的?如果没有N3,M11是电流源负 ...

嗯,应该就是为了使得电流源更准确的匹配吧,不过输出加一个会限制输出的swing,看OP的用途了吧

网友:
这个电路的偏置完全是在M0开关管下经过M0-M7-M9产生的,产生的电流约等于(VDD-VIP-VGS_M7)/R,是个比较确定的电流,这也是这个电路电阻R的作用。

N3理解为MOS管的串联,W/L中L的相加,作用是增大偏置的VGS。

你仿真一下瞬态就知道了,PD在t0时刻从VDD降到0。M9管的N2开始上升,左侧的偏置M95开始导通,M95和M30 Gate从VDD开始下降,使得N3建立,N3导通后,最右侧的VOUT会被下拉到一个低电平,VOUT通过你没有画出来的反馈电路送回到VIN,使得VIN下降,从而N1也建立起来。N1开始建立之后,M8和M14启动,整个电路就start up了。

楼主:
N3的产生为什么要大费周折,还要用N1和N2来偏置出N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