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luplus文件咨询

楼主(2021-04-26):
请教一下,hhgrace foundry提供的文件只有.tlf,.lef,.edif, 以及mw库,如何可以生成tluplus或者itf文件呢?

网友A:
itf需要FAB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f需要FAB提供

请问.sdb和.pdb文件也是必须foundry提供吗,而不能通过其它文件生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f需要FAB提供

请问.sdb和.pdb文件也必须要foundry提供吗?不能通过其它文件生成?谢谢!

网友(2021-07-09):
引用 楼主:
请问.sdb和.pdb文件也必须要foundry提供吗?不能通过其它文件生成?谢谢!

请问楼主得到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