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动态比器蒙特卡洛仿真,对吗?

楼主(2021-04-26):
(图片)

楼主:
小弟刚刚在学,所以是小白,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粗看你calculation function,大概猜到你验证offset的仿真方法应该是对的。看你ADC的精度要求了,不过比较器offset的均值是2.4mV左右的话,精度应该不会很高吧,如果想提高精度的话,需要消除offset。如果不是用在ADC上,那么看自己的系统要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看你calculation function,大概猜到你验证offset的仿真方法应该是对的。看你ADC的精度要求了,不过比较 ...

这个是输入失调电压,请问不在零附近分布也可以吗?怎么感觉别人的都是在零左右分布呢?

网友A:
不在零附近当然是个问题,也就是说你的比较器有系统性的失调,在失调电压范围内你是比不出结果来的。除了均值之外,标准差也应该足够下,比如3个sigma的方差值落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体现了你绝大多数的样本能够成功分辨出小幅度输入信号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零附近当然是个问题,也就是说你的比较器有系统性的失调,在失调电压范围内你是比不出结果来的。除了均 ...

我的失调电压会随着斜坡信号变化,-5mv-5mv是1.2mv左右失调     -10mv-10mv是2.4mv左右失调,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激励该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零附近当然是个问题,也就是说你的比较器有系统性的失调,在失调电压范围内你是比不出结果来的。除了均 ...

时钟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失调电压会随着斜坡信号变化,-5mv-5mv是1.2mv左右失调     -10mv-10mv是2.4mv左右失调,请问这是怎 ...

如果前面没有采样保持电路的话,那么你的比较器做出翻转和不翻转的决定是有延迟的,在这个延迟时间内,如果你的输入信号还在变化,那么根据你的calculation function算出来的结果当然就有一部分是因为输入信号跑远了你才开始计算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差,那当然是有差值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前面没有采样保持电路的话,那么你的比较器做出翻转和不翻转的决定是有延迟的,在这个延迟时间内,如 ...

那仿真的时候我要减去这个延迟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仿真的时候我要减去这个延迟时间?

最好的方法是用veriloga写一个阶梯信号的信号源,这样就不用担心奇怪的时间延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前面没有采样保持电路的话,那么你的比较器做出翻转和不翻转的决定是有延迟的,在这个延迟时间内,如 ...

大哥这是减去延迟后的仿真,但是这个斜坡信号怎么设置啊?为啥斜坡越陡,失调越大?没有一个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用veriloga写一个阶梯信号的信号源,这样就不用担心奇怪的时间延迟问题
...

我减去延迟时间了,但是不知道斜坡信号怎么设置,斜坡信号变化失调也会跟着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减去延迟时间了,但是不知道斜坡信号怎么设置,斜坡信号变化失调也会跟着变
...

建议系统学习一下失调电压的原理,其在统计分布上的物理意义,还有检测这个指标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系统学习一下失调电压的原理,其在统计分布上的物理意义,还有检测这个指标的方法。
...

大哥,小弟资源匮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减去延迟时间了,但是不知道斜坡信号怎么设置,斜坡信号变化失调也会跟着变
...

这个结果很神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推荐你写一个veriloga的阶梯信号源

网友:
delta几百u,应该有问题,太小了

网友(2022-01-06):
楼主 请问您是用cadence618仿的吗?我用616仿真只能看1sigma

网友(2022-08-10):
引用 楼主:
大哥这是减去延迟后的仿真,但是这个斜坡信号怎么设置啊?为啥斜坡越陡,失调越大?没有一个定值?:diz ...

你好,求教一下这种柱状图在IC617里应该怎么设置仿真?是用ade xl吗?可否贴个图呢?谢谢了

网友(2024-03-04):
楼主,请问你现在懂了吗,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