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AB的指标该怎么调

楼主(2021-04-26):
如图所示,是我搭建AB类功放的电路,做好了输入共轭匹配以及输出的阻抗牵引。

但是,我的Pout和PAE依旧不是很高。

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人可以给我指点一下,我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方法来提升这些指标。

谢谢大家了!

Class-AB的Pout和PAE的指标测试

Class-AB的Pout和PAE的指标测试

Class-AB的电路图

Class-AB的电路图

楼主:
附上S参数的仿真结果

S参数测试

S参数测试

网友A:
首先你应该清楚什么影响了你的效率和饱和输出功率?
输出功率的核心是信号的电压摆幅和阻抗,而主要的决定因素为你的电流大小和loadpull阻抗。
1. 调整你的晶体管参数
2. 调整你的匹配网络,由于你是CS结构,你的输入阻抗影响输出阻抗结果。

至于PAE是什么?你的电流和输出功率。 那么,我们需要再同样的电流下实现更高的Pout。 AB类就是这样。

网友B:
你的DC有一大部分都从负载流走了,在负载那要隔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应该清楚什么影响了你的效率和饱和输出功率?
输出功率的核心是信号的电压摆幅和阻抗,而主要的决定 ...

谢谢您的指点!

第一点,考虑到需要大电流,所以我的管子的W和finger已经设到最大值了,这样就能保证我在固定偏置电压下能获得最大的静态电流。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来继续增大电流?

第二点,您说的输入阻抗影响输出阻抗结果没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PAE通过下面那位老哥的指点,我现在知道是为啥这么低了。我的输出没接隔直电容,导致电源从负载走了很多的无效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DC有一大部分都从负载流走了,在负载那要隔直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加了隔直电容之后,我的PAE高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