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 out_of_table_range out_of_range_ramps debug求助

楼主(2021-04-26):
set power_enable_analysis TRUE
set power_analysis_mode average
check_timing
update_timing
report_timing

read_vcd  "../../sim/tb.vcd"  -time {2,3}

check_power -verbose
update_power

在 check_power 这一步,报告
Information: Checking "out_of_table_range".
     ramp  0.00 at pin "CLK" of cell "u_hdspxxx" is out of ramp range (0.00, 0.07) of lib cell "hdspxxx'
     ramp  0.00 at pin 'Adr[0]' of cell "u_hdspxxx' is out of ramp range (0.00, 0.07) of lib cell 'hdspxxx'
    ......
Warning: There are 36 out_of_range ramps
Information: Checking 'missing_table'.
Information: Checking 'missing_function'
        library cell 'hdspxxx' in library 'hdspxxx.xx.xxx.nldm.tt1p0v100c' has an output pin with function。
Warning: There are 1 library cells without function
这个错误咋回事?  所有的输入pin 貌似没有ramp up,导致 cell 没有output function,
但我打开VCD看了一下,是有0, 1的, out_of_table_range, out_of_range ramps, miss_table, missing_function 这些手册上介绍的很少?
这个问题如何解?是否VCD波形的 电压值 不能识别幅度?
VCD文件是从RTL里得到的,有帖子提到如果vcd等波形从RTL中得到,还需要一个mapping文件来进行波形与netlist之间匹配。
这个mapping文件怎么弄?格式是啥样的

请大佬们指导。

网友:
没遇到这个问题
首先得确定你的波形是基于rtl仿真(前仿)得到的还是基于netlist仿真(后仿)得到的;
如果是前者,那么需要综合工具吐出的mapping文件,该文件只是用来映射rtl和netlist;
除了mapping, netlist文件,功耗仿真还需要lib文件,sdc文件和spef文件,waveform(建议转.vcd),如果是后仿的话可以不用mapping,注意反标率

楼主:
波形文件是基于 RTL 仿真得到的,

再另外简单的写个tb.v, 例化一个IP, 给这个IP 一个端口信号waveform(VCD)和一个PVT下的lib file (db格式), 然后用PTPX 报一下在-time {star_time end_time  }内的power.
不做后仿,也不做反标。

网友A(2022-05-05):
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呀

网友B(2023-06-19):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呀

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没有,后来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了,不好意思!

网友(2025-03-17):
没设transition呗,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