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射频信号的走线问题

楼主(2021-04-26):
如图,使用工艺中管子比较小,但是电流可能有十几微安的样子,所以走线需要比较宽,在接管子的时候是使用图中宽线接窄线的方式还是直接10u的线拉过去接嗷,哪种影响小一点呢

网友:
十几微安电流挺小的

网友:
十几微安,太小,需要很宽的线吗

网友A:
十几微安,需要很宽的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微安,需要很宽的线吗???

嗷嗷不好意思,是十几毫安

网友:
宽金属压过去,能放得下? 你D端接宽的,S端不也的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