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ecap电容为什么能改善PSRR?

楼主(2021-04-26):
PSRR定义如图,加decap电容改变的是Av?ADD?

网友A:
我觉得可以理解成decap把电源上的噪声进行了低通滤波,高频的电源噪声被滤掉了,从而使ADD减小,PSRR上升。不过由于电源的路径上可能还有电感和电阻,所以具体decap要取多少也不好一概而论。

网友:
bonding线与走线上有电感与电阻,你加上推导下电源到模块传输函数

网友(2022-11-01):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理解成decap把电源上的噪声进行了低通滤波,高频的电源噪声被滤掉了,从而使ADD减小,PSRR上升。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