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想要一次性全部导出全选的layer信息,咋整呢!

楼主(2021-04-26):
请问,现在我写的skill只能一次选择一个layer进行一次性实验。如何全选所有layer然后逐个导出呢!!
procedure(test()     ;命名一个test函数
let((cv uv libname cellname layername layersha layernum zuobiao )   ;将局部变量写出
cv=geGetSelSet()          ;获取当前选中层
uv=geGetEditCellView()   ;获取当前view
libname=uv~>libName        ;得到library name
cellname=uv~>cellName       ;以此类推是cell name
when(uv~>mode=="a"         ;这个是看到一个大佬,在论坛之中写的语句
layername=cv~>lpp      ;获取layername layerpurpose
layersha=cv~>shape      ;多边形或者矩形进而进一步进行对points进行输出
layernum=cv~>layerNum    ;选中的layer编号,这个cv~>?    cv~>??可以查看
case( layersha
('("rectangle")
zuobiao=cv~>bBox)
(‘("polygon"))
zuobiao=cv~>points)
println(list(libname cellname layername layersha layernum zuobiao))
感谢感谢。

网友A:
map layer  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p layer  研究下

感谢万分!我这就去研究下

网友B:
procedure( test()
        let( ( cv SelList LibName CellName OutPort1 Position)
                cv = geGetEditCellView()
                SelList = geGetSelSet()
                LibName = cv~>libName
                CellName = cv~>cellName
                OutPort1 = outfile( "./ShapePosition.txt" )
                foreach( Obj SelList
                        case( Obj~>shape
                                ( "rectangle"
                                        Position = Obj~>bBox
                                        println( list( LibName CellName Obj~>layerName Obj~>shape Obj~>layerNum Position) OutPort1)
                                )
                                ( "polygon"
                                        Position = Obj~>points
                                        println( list( LibName CellName Obj~>layerName Obj~>shape Obj~>layerNum Position) OutPort1)
                                )
                        )
                )
                close( OutPort1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procedure( test()
        let( ( cv SelList LibName CellName OutPort1 Position)
                cv = geGetEditCellView()

load以后,运行程序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txt文件,你要的信息都在文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ad以后,运行程序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txt文件,你要的信息都在文件里。
...

感谢万分感谢万分!  太好了,这个~!!!!!

网友(2021-08-08):
http://bbs.eetop.cn/thread-898112-2-7.html---消失的7楼---聊天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