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采用差分CDAC的SAR ADC的输入与输出数字码计算问题

楼主(2021-04-26):
最近在看一个机遇Vcm-based开关技术的SAR ADC,输入模拟量和计算得到的输出数字码始终都对不上,请大神指导。另外下图只算到第二步,因为到这里就错了,即使取反也是错的,所以后面就没算。理论上Vin=2.5-0=2.5,理论上输出的数字码应该是1010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我还是有个疑问,我的输入是用单电源供电的,Vref+=4V,Vref-=0V,为什么你这里计算LSB时 ...

电源供电是4V,差分输入的范围是-4V到+4V。因为ADC差分输入Vdiff = Vip - Vin. 其中Vip和Vin的取值范围都是0到4V,所以Vdiff的取值范围是0-4=-4V到4-0=+4V。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
这个好像一般书里也不会特别强调,可能是作为一种默认的共识了吧。

网友A:
我一般会让Vip和Vin的共模等于Vcm, 在你的例子里就是Vip=3.25V, Vin=0.75V. 你可以这样再算一算试试。不过从你现在的计算上来看,我没发现什么问题呀。你的差分输入的范围是-4到4,所以LSB=(4-(-4))/16=0.5. 所以2.5对应的输出码是1101(第一步2.5>0; 第二步 2.5>2; 第三步 2.5<3; 第四步 2.5>=2.5)。 但由于你是下级板采样,所以你在第一步到第二步的时候输入翻转了一下,导致出来的码会是0010. 其实这没有关系,你把比较器输出加个反相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会让Vip和Vin的共模等于Vcm, 在你的例子里就是Vip=3.25V, Vin=0.75V. 你可以这样再算一算试试。不过 ...

感谢你的回答,我还是有个疑问,我的输入是用单电源供电的,Vref+=4V,Vref-=0V,为什么你这里计算LSB时是[4-(-4)]/16,而不是[4-0]/16呢,难道差分结构的CDAC一定要用这种方式计算吗?有没有相关教材或资料对此作专门的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供电是4V,差分输入的范围是-4V到+4V。因为ADC差分输入Vdiff = Vip - Vin. 其中Vip和Vin的取值范围都 ...

了解了,万分感谢,我还想请教一下,按照你说的这样,是不是即使参考电压为Vref+=4,Vref-=0,输出的数字码对应的模拟波形仍然是-4-4V的,这时的输入摆幅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4-4V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了,万分感谢,我还想请教一下,按照你说的这样,是不是即使参考电压为Vref+=4,Vref-=0,输出的数字 ...

是的,你可以说输入差分信号的范围就是-4V到+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可以说输入差分信号的范围就是-4V到+4V

解答很圆满,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会让Vip和Vin的共模等于Vcm, 在你的例子里就是Vip=3.25V, Vin=0.75V. 你可以这样再算一算试试。不过 ...

对了,这里还有一点疑问,2.5对应的数字码为1101,第一位是符号位的话,1代表负号的话,按理2.5对应的不应该是0101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这里还有一点疑问,2.5对应的数字码为1101,第一位是符号位的话,1代表负号的话,按理2.5对应的不应 ...

这里的码的表示不是two's complementary的码。你可以理解成输入从-4V到0V时,输出码从0000到0111;当输入从0V到4V时,输出码从1000到1111. 你可以之后的数字电路里再去转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码的表示不是two's complementary的码。你可以理解成输入从-4V到0V时,输出码从0000到0111;当输入 ...

好的,谢谢,我先消化消化

网友B:
想问下差分输入的话,输入的共模不用考虑吗

网友(2021-05-31):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差分输入的话,输入的共模不用考虑吗

我也有相同的疑惑,楼上有答案了嘛。

网友(2021-10-01):
我想问问楼主,就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类似符号位的出现,是所有的全差分都有,还是只是你这种开关时许会有

网友(2022-07-20):
有相关的参考文献吗?关于VCM-based的

楼主:
澳门大学  yan zhu团队在JSSC上发过一篇论文介绍VCM-based结构的,比较经典

网友(2023-03-07):
这个差分输入的输出数字码怎么和输出数字码怎么计算的,楼主可以说下么

网友(2024-01-27):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会让Vip和Vin的共模等于Vcm, 在你的例子里就是Vip=3.25V, Vin=0.75V. 你可以这样再算一算试试。不过 ...

确定LSB=0.5?这能转换回去吗?

网友(2025-09-10):
用-Vref+(数字码的十进制值)*LSB验证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