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蒙特卡洛仿真无法正确运行

楼主(2021-04-26):
如图所示,小弟进行蒙特卡洛仿真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错误,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你可以看下组里面其他人是怎么设置的,是不是你哪里没有设置好,是不是没有选择正确的model library。
或者按照软件的提示看一下output log里面有没有写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模型没调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下组里面其他人是怎么设置的,是不是你哪里没有设置好,是不是没有选择正确的model library。
或者 ...

还请问下,我这里设置的模型文件是这样设置的,因为我的电路里面有标准库里面的电容电阻,我就学习了一个视频的方法在下面加入了MIM和RES的TT的模型,设置方式是参考那个视频的设置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请问下,我这里设置的模型文件是这样设置的,因为我的电路里面有标准库里面的电容电阻,我就学习了一个 ...

是后面的mim和res覆盖前面的mc_lib的设置了,将后面两个不勾选,试试看,能否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后面的mim和res覆盖前面的mc_lib的设置了,将后面两个不勾选,试试看,能否跑起来。
...

我试了一下,还是这个错误信息没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请问下,我这里设置的模型文件是这样设置的,因为我的电路里面有标准库里面的电容电阻,我就学习了一个 ...

网上的设置不一定是可靠的,因为不同的工艺可能在设置的model文件上不尽相同。我还是建议问一下同样使用这个工艺的老师/学长/前辈,看看他们是怎么跑蒙特卡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设置不一定是可靠的,因为不同的工艺可能在设置的model文件上不尽相同。我还是建议问一下同样使用 ...

感谢指导,我再去尝试一下!

网友(2021-06-18):
我也是同样错误,10次没问题,改成1000次就报错了

网友C(2021-12-15):
“Simulations   ->   Options  ->   Analog     ->   Check   ->  redefinedparams , I selected ignore option as shown below.

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mulations   ->   Options  ->   Analog     ->   Check   ->  redefinedparams , I selected ignore o ...

感谢,我去试验一下

网友(2022-02-25):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我再去尝试一下!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一直出现这个error。

网友D:
请问怎么解决,我也一直出现这个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解决,我也一直出现这个error

我更换了旧版本的CADENCE解决的

网友(2023-07-17):
引用 网友C:
“Simulations   ->   Options  ->   Analog     ->   Check   ->  redefinedparams , I selected ignore o ...

谢谢指导,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