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FIFO相关问题求教

楼主(2021-04-27):
比如要设计一个深度为14的异步FIFO常规思路可能就是直接设计一个深度为14的异步FIFO
但我看到一个设计是顶层看还是一个深度为14的异步FIFO,但是底层却把它拆分成两个深度为7的异步FIFO,然后数据交替传入这两个FIFO,交替从这两个FIFO输出
小白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为啥要这样设计呢?
相比直接设计一个深度为14的FIFO,这样设计会带来啥好处?

网友:
可能输入数据流速率高处理不过来,面积换速度。还有我也不确定:方便后端layout?

网友:
乒乓操作吧

网友(2021-07-15):
双端SRAM容量问题。编译器只能生成深度8的DP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