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仿真如何只保存一个点的数据

楼主(2021-04-27):
后仿真结果体积太大,一次就要几个G。再扫描以下参数硬盘根本应付不过来。

有什么设置方法能只保存电路中需要结点的数据吗?

----------------------------------------------------------------------------------------------

tran option 里面如下图的这个选项并不好使,还是保存的所有结点的数据,仿真结果体积还是很大。

楼主:
感谢您特意截图回帖,

但好像还是不行哎,仿真文件依然是原来的大小。按道理来说只保存一个结点文件应该很小才对。

----------------------------------------------------------------

找到原因了,那样设置之后记得在 菜单栏 - Outputs - To be saved - Select on design 中指定你需要保存的net。最终完成之后需要像下图红框处那样,save options 里面要有"yes"字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特意截图回帖,

但好像还是不行哎,仿真文件依然是原来的大小。按道理来说只保存一个结点文件应该 ...

我前仿真那样保存的,仿真文件不大,后仿真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仿真那样保存的,仿真文件不大,后仿真还没试过。。。

嗯嗯,您那样设置是正确的,是我没有选择to be save导致还是保存的所有点的数据。

网友B(2021-08-04):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特意截图回帖,

但好像还是不行哎,仿真文件依然是原来的大小。按道理来说只保存一个结点文件应该 ...

你好,请问 Save Options 这一栏要怎么设置成 yes 啊,我到处都没找到设置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 Save Options 这一栏要怎么设置成 yes 啊,我到处都没找到设置选项
...

按照楼上的方法操作是正确的。最后记得在原理图里面选中需要保存的点,否则还是保存全部结点的数据的。

网友(2023-05-06):
马克,仿真数据溢出可以用这个方法,一般来说保存100个节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 Save Options 这一栏要怎么设置成 yes 啊,我到处都没找到设置选项
...

to be saved --> select on design选择需要保存的节点(电压/电流)
在下方outputs框中勾选 Sav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 Save Options 这一栏要怎么设置成 yes 啊,我到处都没找到设置选项
...

如果按照上面的方法设置正确,并且原理图里确实有这个点的话,会自动变成“yes”的

网友(2024-04-17):
其实selected没问题,还有就是后仿可能会存入一堆模型,这在前仿中可能没什么,但是到后仿就会变得巨大。在output     save all    最底下的information可以进行选择。

网友(2024-12-04):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 Save Options 这一栏要怎么设置成 yes 啊,我到处都没找到设置选项
...

前面save打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