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神,高速接口电路中二级ESD保护怎么做

楼主(2021-04-27):
对于超高速SERDES电路接收端输入PIN,加入二级保护,ESD电阻和输出端的寄生电容导致带宽降低,严重影响性能
而目前TSMC 7nm/16nm等工艺都要求需要做二级保护来预防CDM,请问应该怎么办????可以把电阻拿掉吗??????

网友A:
将ESD电阻做小一点(一般默认200欧姆),你可以做成100欧姆,ST家的serdes有这么处理的(96欧姆),为了不降低信号质量,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ESD电阻做小一点(一般默认200欧姆),你可以做成100欧姆,ST家的serdes有这么处理的(96欧姆),为了不 ...

做小也有衰减。。。。
可以不要电阻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小也有衰减。。。。
可以不要电阻不?

估计你得看看能不能通过HBM 和CDM  ESD 了,这个不好说了,貌似二级保护的ESD电阻都是必须的。。。

网友:
不加二级保护,那就降低这个pin的ESD标准。现在大部分的高速接口ESD标准都比较低。

网友(2022-01-25):
我们拆过TI的SERDES芯片1G的速度,它的TX口ESD没用电阻。工艺是0.18u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