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5版本的Cadence怎么仿真放大器跨导变化率呢?如下图所示的,求大神帮助!十分感谢!

楼主(2021-04-27):
(图片)

楼主:
15版本的Cadence怎么仿真放大器跨导变化率呢?如下图所示的,求大神帮助!十分感谢!!!

网友A:
Calculator里用op选择MOS管可以把gm  plot出来,然后DC扫描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culator里用op选择MOS管可以把gm  plot出来,然后DC扫描一下就行了

大哥,你说的Calculator里用op选中MOS管,是在仿真电路里面跑完直流交流仿真之后再选Calculator然后再选op吗?
我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culator里用op选择MOS管可以把gm  plot出来,然后DC扫描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说的Calculator里用op选中MOS管,是在仿真电路里面跑完直流交流仿真之后再选Calculator然后再选o ...

是啊,你要先跑一次DC仿真才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