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sl-ubantu20.4 安装vcs2018--Invalid License File

楼主(2021-04-27):
xdh@DESKTOP-0O1SDC4:~/synopsys/scl/2018.06$ lmg_synopsys
15:29:56 (lmgrd) -----------------------------------------------
15:29:56 (lmgrd)   Please Note:
15:29:56 (lmgrd)
15:29:56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5:29:56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5:29:56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5:29:56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Flexera Software LLC's
15:29:56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5:29:56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5:29:56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5:29:56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5:29:56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5:29:56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5:29:56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5:29:56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5:29:56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5:29:56 (lmgrd)   and UNIX.
15:29:56 (lmgrd)
15:29:56 (lmgrd) -----------------------------------------------
15:29:56 (lmgrd)
15:29:56 (lmgrd)
15:29:56 (lmgrd) Server's System Date and Time: Tue Apr 27 2021 15:29:56 CST
15:29:56 (lmgrd) Invalid License File

环境变量

export DVE_HOME=/home/xdh/synopsys/vcs/O-2018.09-SP2
export VCS_HOME=/home/xdh/synopsys/vcs/O-2018.09-SP2
export VCS_MX_HOME=/home/xdh/synopsys/vcs-mx/O-2018.09-SP2
export LD_LIBRARY_PATH=/home/xdh/synopsys/verdi/Verdi_O-2018.09-SP2/share/PLI/VCS/LINUX64
export VERDI_HOME=/home/xdh/synopsys/verdi/Verdi_O-2018.09-SP2
export SCL_HOME=/home/xdh/synopsys/scl/2018.06

export NOVAS_HOME=/home/xdh/synopsys/verdi/Verdi_O-2018.09-SP2
export UVM_HOME=/home/xdh/synopsys/verdi/Verdi_O-2018.09-SP2/etc/uvm-1.2

#dve
PATH=$PATH:$VCS_HOME/gui/dve/bin
alias dve="dve"

#VCS
PATH=$PATH:$VCS_HOME/bin
alias vcs="vcs"

#VERDI
PATH=$PATH:$VERDI_HOME/bin
alias verdi="verdi"

#scl
PATH=$PATH:$SCL_HOME/linux64/bin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LICENCE
export LM_LICENSE_FILE=27000@DESKTOP-0O1SDC4
alias lmg_synopsys="lmgrd -c /home/xdh/synopsys/scl/2018.06/admin/license/Synopsys.dat"

修改了Synopsys.src的日期, 输入了正确的网口地址和hostname, Synopsys.dat中也添加了snpslmd的路径, 有没有老哥知道怎么回事的.

网友:
LM_LICENSE_FILE 试试直接指向license文件

楼主:
搞定了, 我的方法是
环境变量

export DVE_HOME=/home/xdh311/synopsys/vcs/O-2018.09-SP2
export VCS_HOME=/home/xdh311/synopsys/vcs/O-2018.09-SP2
export VCS_MX_HOME=/home/xdh311/synopsys/vcs-mx/O-2018.09-SP2
export LD_LIBRARY_PATH=/home/xdh311/synopsys/verdi/Verdi_O-2018.09-SP2/share/PLI/VCS/LINUX64
export VERDI_HOME=/home/xdh311/synopsys/verdi/Verdi_O-2018.09-SP2
export SCL_HOME=/home/xdh311/synopsys/scl/2018.06

export NOVAS_HOME=/home/xdh311/synopsys/verdi/Verdi_O-2018.09-SP2
export UVM_HOME=/home/xdh311/synopsys/verdi/Verdi_O-2018.09-SP2/etc/uvm-1.2

#dve
PATH=$PATH:$VCS_HOME/gui/dve/bin
alias dve="dve -full64"

#VCS
PATH=$PATH:$VCS_HOME/bin
alias vcs="vcs"

#VERDI
PATH=$PATH:$VERDI_HOME/bin
alias verdi="verdi"

#scl
PATH=$PATH:$SCL_HOME/linux64/bin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LICENCE
# export LM_LICENSE_FILE=27000@DESKTOP-0O1SDC4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DESKTOP-0O1SDC4
#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home/xdh311/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xdh311/synopsys/scl/2018.06/admin/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lmg_synopsys="lmgrd -c /home/xdh311/synopsys/scl/2018.06/admin/license/Synopsys.dat"

同时Synopsys.dat中不用天剑snpslmd文件的路径

网友:
根據我的研究,我覺得是 License File  crack 已經失效了, 我裝了好幾次 都失敗

网友(2022-05-13):
同样问题

网友(2023-11-03):
同时Synopsys.dat中不用天剑snpslmd文件的路径,请问楼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4-09-14):
不知道楼主还记不记得解决方法,同样的问题按照楼主的方法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