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电阻匹配问题

楼主(2021-04-27):
最近在学bandgap, 仿真调好电路后, 发现在layout时, 两个电阻R2,R2不一样长,
R10的L=10.24um   串联1个
R11的L=10.68um   串联8个

所以版图画出来不一样长, 两个电阻的阻值比例大概为  1:8.2
了解了一下匹配的知识, 最好是两个电阻的长宽都一样.这样匹配可能作的更好

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两个电阻的比例, 是整数呢?
我想如果改变电阻的话, 整个电路的电流就变了, 我设计的时候都是按10uA电路算的.

有一种可能的方案是, 一排串并联,来调整电阻的值, 但感觉无从下手, 不知道咋算.

请教大佬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可以看下ISSCC2013的一个Tutorial: Design of Voltage References,论坛上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ISSCC2013的一个Tutorial: Design of Voltage References,论坛上可以找到。

多谢大佬,这个文章很有用, 看来 HK的IC水平也是可以的

网友B:
8.2就是8+1/5,五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就是8+1/5,五个并联

谢谢,最后调出来的是8.32,  大概是8并3串

网友:
某个case下是1:8.2,其他case就不一定了。
所以用单位电阻串并联获得小数比值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