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为什么等于1/反馈系数*单位增益角频率?

楼主(2021-04-27):
一阶电路的阶跃响应 τ=RC 这里1/(β*ωug)是为什么?

网友:
假设单极点放大器的dc增益是A, 一阶系统的tau是1/(2*pi*f-3db), 加上反馈以后反馈系统还是一阶系统, -3db带宽变成了f-3db*(1+A*beta), 约等于(A*f-3db)*beta, 根据增益带宽积的关系有A*f-3db=fubg, 所以反馈系统的-3db带宽变成了beta*fugb, tau`=1/(2*pi*beta*fugb)

网友:
近似情况下的话,闭环增益(1/β)*闭环带宽(BW)≈闭环增益带宽积≈开环增益带宽积(WUG),闭环带宽的倒数就是tao

网友:
楼主真的是在好认真的读这篇文章呀

网友A:
想请问楼主这篇是参考那一篇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楼主这篇是参考那一篇的文章

▲eetop.cn_SAR reference.pdf (646.39 KB , 下载次数: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