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超线程3990等处理器安装EDA讨论帖

楼主(2021-04-27):
AMD推出的超线程处理器,核数多,主频不低, 加上可以支持256G的内存,我觉得适合用来做EDA设计。

目前用AMD 3970X 安装了CENTOS 7.9 安装了calibre synopsys mentor 等, 跑cadence 仿真是比intel的服务器快, 但是交互式的时候, 反应比较慢, 比如画版图 ,还不如用I7-8700+64G (内存为2400MHz 的内存条) 的配置, I7-8700+64G 画版图响应迅速, 反而AMD 3970X + 256G内存(内存为3000MHz 的内存条)的配置 , 在画大版图的时候, 放大缩小还会转圈, 反应明显要慢。  我们用的都是VNC远程登录, 几台机器都放在机房。没有用到机器本身的显卡。

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是什么原因?是CENTOS 7.9支持AMD的处理器不行么? 有没有人试过用CENOTS/RHEL 8.0-8.3 版本?

centos 8 以上版本支持EDA 工具如何?

AMD 多核数处理器是EDA设计者的福音, 3990X不到3万元, 有64核心, 跑比较大cadence 仿真, 可以跑6-7个, 真的很不错。

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目前用3950X安装CentOS 7.9,单线程仿真速度完爆志强白金8180,原来12分钟的仿真AMD上6分多就结束了……YES到掉下巴。

画图的话,感觉还是看显卡吧,AMD的工作站主板基本都没有服务器上常见的亮机显卡,需要自己配。
Linux的显卡驱动说多了都是泪,非常不建议本机跑EDA,挂个VNC远程桌面,直接流畅到起飞,比本机运行快多了。

网友B:
画图转圈估计是显卡问题。不至于卡。单就运算来讲,AMD目前是比intel强不少。个人尝试redhat8.3安装一些基础的eda工具,没有发现啥问题。甚至IC514都没问题。

网友:
画图主要是显卡,卡的话应该和显示有关系

网友C:
显卡驱动要打,我用的nvida,linux内核要更新5.X,我自用的3800x还不错,没有遇到转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图转圈估计是显卡问题。不至于卡。单就运算来讲,AMD目前是比intel强不少。个人尝试redhat8.3安装一些基 ...

用的是vnc远程登录, 没有用到本机显卡, 应该不少显卡问题。

你说用了8.3没问题, 我准备也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3950X安装CentOS 7.9,单线程仿真速度完爆志强白金8180,原来12分钟的仿真AMD上6分多就结束了……YES ...

我们也没用本机显卡, 用的VNC 登录。

版图转圈是真实的。 如果版图在底层, 版图不大还好。 版图到了顶层, 版图有几百兆了。 就有转圈, I7-8700那个只要还有内存, 就没有转圈, 很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卡驱动要打,我用的nvida,linux内核要更新5.X,我自用的3800x还不错,没有遇到转圈问题 ...

用的是远程VNC ,没有用到本机显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也没用本机显卡, 用的VNC 登录。

之前听说Ryzen的内存带宽偏低,好像是这个,不如AMD的EPYC,是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计算机专业的,随便一提。

网友A:
RHEL 8.3下,测试发现2018版本的S家工具全都找不到Lic,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新版本没测试。
C家M家倒是不错,虽然同样是口头上不支持,但是基本功能都能跑,个别包缺失的拿RHEL 7的包替换上也都解决了。
不过个人还是不建议用8,还是等等新版本再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远程VNC ,没有用到本机显卡。

那就不清楚了,我没碰到图像卡的问题,实测很流畅……

网友:
3970x 没有你说的转圈问题. 显卡不要用N卡,我之前用1070多少会有问题. 上A卡就完事儿了. 我用的580,GCN构架的这么多年的还是成熟的,不上最新的5/6700冒风险.  交互慢是有这个问题,我在1950的时候遇到的多, 可以忍但是不爽. 3000系列没有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主要和睿频+kernel有关. 我试了很多kernel 最后退回到3.19就没这些问题了. kernel不是新的好,什么新的内核对amd支持好. 内核代码越多出问题的几率越大,尤其是现在的内核驱动占比越来越大.  你可以试试降内核,很方便都不用重装.  对了系统我用ubuntu14.

网友D:
我用的是R9-3900X,RHEL7.8。
多核仿真加速效果明显,目前感觉制约AMD市场的反而是它家的主板支持。

另外楼主你那个卡断估计和GUI相关的协议、或者服务有关,不可能是计算资源不够。

另外不建议RHEL8,根据官方的规划来看,RHEL8基本上算是被Redhat放弃了,bug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R9-3900X,RHEL7.8。
多核仿真加速效果明显,目前感觉制约AMD市场的反而是它家的主板支持。

请问是哪种仿真和工具?电路Spice类还是RTL或后仿?有试过数字设计全流程或FPGA的vivado之类吗?

网友:
也可能是网卡的问题,VNC远程还是要考虑数据传输速度的,特备是看大的数据结果的时候。楼上几位的配置能发下给大家参考参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哪种仿真和工具?电路Spice类还是RTL或后仿?有试过数字设计全流程或FPGA的vivado之类吗?
...

电路Spice仿真

网友(2022-02-07):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R9-3900X,RHEL7.8。
多核仿真加速效果明显,目前感觉制约AMD市场的反而是它家的主板支持。

RHEL 8怎么可能放弃,是centos 8定位不同了

网友(2024-03-22):
引用 网友A:
RHEL 8.3下,测试发现2018版本的S家工具全都找不到Lic,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新版本没测试。
C家M家倒是不错 ...

老哥,能问下你,Redhat8的cadence617是怎样弄的吗,我在Redhat8上启动时报错说/lib64/libGLU.so.1的 CXXABI_1.3.8有问题,但我strings 这个库,里面是有这个版本的